限位器和轴承胶???

楼主(2010-10-08):
主轴用限位器进行了限位,那轴承内圈还有必要使用轴承胶吗?有人用吗?高手指教下。。。

网友A:
不要使用轴承胶,否则不好拆。

网友B:
直升机?由于大齿盘受力的关系,轴承内圈跟轴之间最好用胶,不过可能这个磨损不会像电机轴那么明显,毕竟转速低。定位器跟轴承胶没法互相替代。

网友C:
主轴就算了吧,都是炸坏的,没有磨坏的.

网友D:
严格来说!应该上螺丝胶,
因为,主轴轴承受力比较大!不上螺丝胶-磨损也会很大!
上过螺丝胶的主轴轴承在拆卸的时候-用火烤一会就可以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