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怎么调混空

楼主(2010-10-09):
6EX怎么调   只要两个尾翼的KT版机               780一给猛油就甩尾              还有救是有金鱼尾             JRx7怎么调加速混空那个大哥给小弟说一下小弟万分感谢         这几个问题困扰我好久咯一直没解决那个大哥给我说一下谢谢

网友:
3-s改为1-s

网友:
引用 楼主:
6EX怎么调   只要两个尾翼的KT版机               780一给猛油就甩尾              还有救是有金鱼尾             JRx7怎么调加速混空那个大哥给小弟说一下小弟万分感谢         这几个问题困扰我好久咯一直没解决那 ...
究竟是调6EX还是JRX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