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怎么调只要尾翼的混空

楼主(2010-10-09):
6ex怎么调只要尾翼的混空  那个大哥教我一下  谢谢

网友A:
現今的陀螺不需混控的..油门曲線高点或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現今的陀螺不需混控的..油门曲線高点或感度

好象是飞固定翼哦。

网友:
如果是固定翼,只有AP才有,打开V型混控就可以,升降与方向混控。
当然,如果你的是6EXHP,可以先改成6EXAP,也能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