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回中问题,大家见笑了~~~~~~~~~~~~~~~~~~~~~~~

楼主(2010-10-09):
由于还没有购入模型实物,先买了个模拟器练习,现在主要玩凤凰。发现飞共轴双桨和固定翼都没有问题,由于以前有玩模拟飞行的基础,很快就上手,可以简单飞些动作了。
但是飞单桨直升机就是无法悬停,很难啊,经过观察,发现单桨直升机在模拟器中打了舵完毕后,控的摇杆回中了,但是模型不回中,必须手动向反方向打舵,这就使的很难做到回合适的舵量,于是直升机总是晃来晃去。举个例子,向左打舵使直升机向左侧飞,摇杆回中后飞机的桨还是向左倾的,使的飞机一直左侧飞,除非向右打舵。
我不理解这种控制方式,请问真模型是怎么样的?模拟器中是有什么设置吗?
.....................................................

网友:
那是当然的  直机如果真这么简单  那也不会有这么多人玩了

楼主:
摇杆回中,舵不回中,这种不同步的方式有什么好处呢?固定翼为什么就不是这样呢

网友:
都这样的啊!谁说杆回中了舵不回中,舵机一样会回中,只是直升机姿态已经偏了,即使舵机回中了,但这时直机只是维持在这个角度的偏移这个姿态。如果一直打舵不回中,飞机就一直偏转,因为力矩一直存在。回中了力矩消失,但是这时并没有其他力矩使飞机回到水平状态。真飞机也是这样,固定翼也是这样,除非安装了平衡仪。

楼主:
谢谢楼上,那看来单桨难度真大
固定翼,杆回中后舵也回中,飞机姿态仍有之前动作的角度,如果要把飞机拉正,向反方向打舵,这个十分熟悉,而且在操作中觉得可以做到。
但是单桨直升机,总是无法掌握这个打舵量,太难掌握了,飞机总是大范围晃来晃去,偶尔能在小范围内小晃几秒。
要不我不是飞单桨直升机的料?飞固定翼到是得心应手(当然都是指在模拟器中,哎)

网友:
单桨的舵效大,没有双桨的自动平衡功能。
多练练就好了,你会发现单桨很爽

网友:
多练就好,而且舵量不能大。直机舵量很小的,

网友:
直升机的舵是不停的要修正!不象固定翼始终是向前飞,你只要让飞机水平就行了! 直升机是不能错舵的! 楼主我推荐你选凤凰里面的logo550练习,象500那些,太稳定了!不好!

网友:
动作要细腻。。

网友:
在一个国外的片子里看到的,老外教这么想象:

直升机时停在一个足球上的,必须不断地修正,否则它就可能从足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掉下去。

楼主:
看了大家的回复,看来直机要想玩起来,只有不断练习这一条路了
我来试试看吧。。。

网友:
直机悬停最大的一个要点就是,在打完舵以后,都要向反方向再补一点舵,楼主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应该很快上手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手法要轻点,细腻点!

网友:
当你熟练了直升机的手感,你便会预先知道它会向哪一边晃,要悬停停稳就是反应要比直升机动的要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