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求助

楼主(2010-10-09):
淘到一个三相输入的变频器(惠丰的老货,2.2KW),家中无三相电,能改成单相输入的吗?请高人指教。先谢谢啊!改不了就出了或换个单相输入的。

老样子。

老样子。

网友:
仿佛听说好像据说貌似可以接220V单相电,不过输出的也是220V了

网友A:
我有个1.5kw的单向的 和你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1.5kw的单向的 和你换吧

别忙,我还没试好坏呢。你那个是啥牌子的。

网友:
单相输入(3个输入端随便选2个),输出是3相220伏,功率要减半,就是只能拖动1KW的电机了

网友:
可以用,但要注意;
1. 变频器输入整流3相桥只有4个二极管工作。
2. 输入电压整流后220×1.414=311V,意味着变频器输出不超过311V。
3. 有些变频器有输入缺相保护,要找到操作手册关掉软件保护。

网友:
可以找一个变压器升压到380V,只要整流部分4个二级管承受得住,或者把整流桥改大,就可以得到满负荷功率。

网友B:
这个照片好熟悉,怎么好像是我的呀?照片是我的,东西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了

网友:
再买一个单项输入的,接上...那就是双变频了!
开个玩笑.. .最好找到说明书,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照片好熟悉,怎么好像是我的呀?照片是我的,东西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了

谢谢大家指教,我再研究一下。图是我借用的,我那个和这个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