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100求助!已上视频~!问题成功解决~哈!

楼主(2010-10-09):
我的CB100在飞行时,如果快打舵的话,飞机就会晃,而且会自己越晃越严重,只能收油降落,很郁闷~~~而慢打舵就没事。
       刚刚问了华的客服,回复是平衡锤的缘故,让我调小舵量,可CB100的舵量调到最大我都嫌小...唉!!
       请问大家的CB100,或是华科尔平衡锤结构的直升机也是这样快打舵就晃吗?

只要不降落就一直晃,越晃越厉害,自己停不下来~也无法修正!!

网友:
就算其它牌子,只要是平衡锤结构的直机都是这样。

网友A:
越晃越严重就不是正常的事

100没搞过。同样结构的260也会晃,但这时机机本事有有问题了才。
新的状态下是不会晃的。LZ是新机一直这样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没搞过。同样结构的260也会晃,但这时机机本事有有问题了才。
新的状态下是不会晃的。LZ是新机一直这样的状态?

新买来时舵量很小,也没敢快打舵,所以不知道当时是什么状态
飞机飞了两个星期吧,摔了很多次,但都及时收油,不是很重

黄色部分的胶圈有磨损,红色部分旷量很大,不过买来就那样,把这两个地方弄好会改善吗?

网友:
不好意思 。我也正为我的飞机发抖烦恼呢

我还真的说不出具体原因。奇怪的问题
当然你能解决那些不该有舵量问题可能会有所好转吧。

网友:
平衡锤问题正解

网友A:
看到LZ视频,上下颠簸,也可说尾巴上下跳

也可以说是机身晃或是旋翼头在晃。
我真的说不出问题所在。
请LZ仔细检查有什么弯了,什么掉了,等不对的部件。
也请其他高手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说是机身晃或是旋翼头在晃。
我真的说不出问题所在。
请LZ仔细检查有什么弯了,什么掉了,等不对的部件。
也请其他高手帮忙

外观看不出来哪有问题,快打副翼还稍好,快速前进后退会这样严重的晃~
哪位有CB100?也是这样吗?

楼主:
发现新问题

实在受不了它的晃动,把旋翼头拆了,在两个桨夹中间的轴上,发现有一边有卡子,一边没有,这会是引起快打舵就剧烈晃动的原因吗?

有卡子的一边的胶圈已经磨损严重,另一边只有槽没有卡子

借两个图,就是这个部位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华的哪个型号,但有两个卡子

楼主:
今天收到华客服寄来的卡子和胶圈,装上后效果非常好,一点不抖,打舵响应也快了。
意外的是还送了个塑胶的旋翼头,感觉精度要比金属的好,呵呵,不错不错!

等待手术的小C

收到的配件

那个C形卡子非常难装,太小了,要用镊子夹着装,费劲啊~

网友B(2011-07-25):
哇。免费赠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免费赠送?

这点华科尔还是做的很到位的!

严重声明我也曾收到过,也是原装配件装时有点问题,客服寄给我了一整套,并让我把有问题的配件退了回去

网友:
  說白了就是質量有問題,

我的4#6S 都試過這樣晃

网友:
很负责任的说,晃基本都是横轴出问题,换了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兄弟给个他们客服的联系方式。我把CB100拆开后发现我的也是一边有卡子一边没有。一边的O圈都快磨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