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推大有哨音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10-09):
配置:
电机
XXD2208 KV2600 +XXD30A

网友A:
加上桨会吗?

网友B:
是啊,是不是没带负载。

网友C:
```````````
有可能是桨的强度不好``或者浆保护没装好
再有就是马达座与飞机固定得不好``有共震```

楼主:
是6030的桨

网友D:
马达固定座不牢固,推力大了马达晃,桨高速转着来回摆就有跟变形金刚似的哨音。

楼主:
好小子
6030桨 1300MAH 20C 电机XXD2208 KV2600 +XXD30A

网友E:
螺旋桨软,换那种5030灰色的。

网友F:
轴承的问题吧

网友G:
检查下卡簧,电机虚伪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