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泉速控怎么玩G5

楼主(2010-10-09):
我有正版G5一套加狗,泉速703的控,背后是圆孔,不知道哪种转接线可以用。

网友A:
正版G5 带一根方口转3.5耳机口的线,你随便找一根3.5的音频线,即可连接遥控器和正版的模拟器.

楼主:
那个控是圆口…就是想问问哪个控的转接线可以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