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OTECK 9257锁尾舵机的使用情况

楼主(2010-10-09):
前些天进了一个宽频版的,陀螺是用的HB730(和台湾飞手一样的),我技术不行,肯定只是拿来航线等。感觉锁尾力量很足,速度也足够快。急加油门尾巴偏离很小很小,个人感觉已经很满意了,毕竟也才62元(据说原价99元?)。舵机用手转起来也比较顺滑,声音也比较小,没用过9257,但是视频中听到过它的声音,此山寨的9257声音只比正品9257大一点,而且虚位极小,可能是因为新舵机,也可能是因为是塑料齿。但个人觉得和正品9257还是没有什么可比性,毕竟一个300多一个62.。对于新手够用!
  另外说一下HB730,对振动还是有点敏感,振动大了绝对锁不好,也发飘。振动小了,调好了,也飘得比较轻,起码一块电下来只需要打两三次方向(感觉差不多了)。和G的9257配合起来,是挺实惠的了,也足够了。
  但是也发现个问题,尾舵机一块电下来,发热有点大啊?今天气温大概是20度,手摸尾舵机,应该在40到45度,那么说温升至少有20度。这个是不是有点大了?说明一下,我陀螺仪感度设到了91%,用的是JR的控,用舵机行程来调节感度的。不知道这91%的感度相当于正常感度通道的%几?主要就是温升大了。其他还是很满意。
   可以说我是托,枪手等等,随意。反正用过了才有发言权。我是用过了。说的问题希望御风飞翔能过来看一下,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温度是大的,参见我以前的贴子,比9257,DS520热得多。冬天还好,夏天不另加散热座有点不放心,主要是电机热。这舵机是比效值那个价,但齿轮顺滑度,反应速度和9257,520还是有差距。齿感觉粗糙。声音杂。
不过在这个价位,可以说没有比它更强的了。

网友:
刚收到货,齿轮几乎没有间隙,非常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也是,我见识少,真没用过F的9257 ,没有对比过,确实不知道那感觉如何。本人米少,只能用便宜的东西。飞机上最贵了,莫过于就是那三个260MG舵机了。那就拿这山寨9257和260MG比好了,虽然功用不同可比性不大,但也是为了有个比较。虚位问题,真的是比260MG小,声音差不多。用手转起来,这个9257阻力偏小,但通电后力量却不比260低多少,甚至是持平。关于速度,之前用的是格宁的DN90,但却感觉这两个的速度不在一个级别上,明显9257要快得多。事实上确实也是G9257锁得好。
    能说的就这么多,呵呵,温度问题,确实比较大,而如果陀螺打到模拟档,温度会低些,只有微温,但速度又跟不上了。数码模式下感度可以上90,模拟模式感度到60都开始追尾了。很明显的差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些天进了一个宽频版的,陀螺是用的HB730(和台湾飞手一样的),我技术不行,肯定只是拿来航线等。感觉锁尾力量很足,速度也足够快。急加油门尾巴偏离很小很小,个人感觉已经很满意了,毕竟也才62元(据说原价99元? ...

呵呵 谢谢对这个舵机的支持!!温度主要是因为电机问题,此款舵机使用的国产的小仓电机。虽然在国内算比较好了,但是要跟FUTABA那个80、90块的电机还是有很大差距! 但是温度高些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此款舵机使用的是4个MOS 这样完全能耐这个温度。能保证舵机不受温度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我们关心的并不是温度高,而是温度高了,说明马达寿命不会太高,关键是能用多久的问题,还是耐用性的问题了。

网友:
上机试了,锁尾效果不错,温度比十字盘舵机稍微高点。

网友:
我也买了个,上机试了,我的怎么要把陀螺设置反向才可以锁尾(我用的陀螺是GY401,我有DS520和Futaba的S9257都不需要设置反向,其他不动,只换尾舵机)?飞的时候把陀螺、尾舵都反向锁尾还是可以,温度也不是特别高。改天再试一试KDS800

网友:
刚把KDS800换上,kds k-6E控 感度75,陀螺正面向上装,地下车库试了两个电,同样陀螺、尾舵反向,锁尾还是不错,9257微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