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做的快换刀架

楼主(2010-10-09):
使用45号钢制作,顶柱可升缩回弹,方便装夹同时可避免振动掉落。两个工作位,对车外圆与车内孔无需旋转刀座,利用原来的锁紧手柄。实物图如下,
来说下,淬火的土方法吧,可以直接用煤气火焰枪加红,然后放在水中两秒中,马上投入油中,这样得到的是表面硬,内软,这样就可以达到表面耐磨,抗花,同时强度好,而不会变淬,而且表面黑化处理了防锈。好处多多。 使用油水时要注意避免人身伤害。希望大家有用。
此刀架换刀是不需要动原机床手柄的,只要动长手柄即可。

网友:
上个过程图~~~

楼主:
想给大家上传个拆开的零件图片,不过没人关注发贴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
要传就传个明白,多上几张图,详细说明一下,好贴自然会有人关注的。

网友:
要分解图和过程

网友:
很好不错,上个过程图吧,正好也想做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不多传,一是工作原因,二是上次电脑格式化了一些,所以现在只能给大家分开看下了,大家可以讨论加工的方法,和优缺点。最重要的是不知为什么,我老是上传不成功。能不能受到大家的关注,我认为不重要,重要的是让想要做的朋友一个参考,必竞我也向大家学到了不少,在此说下谢谢!加我QQ 可以交流,但要说明是机械模型爱好者,因为加的人太多了,还有个UG代码转给MACH3用的一直不完美,原因是UG的后处理无法更改,改后就出错。手动改工作量太大,易出错。知道的朋友烦请指点下,将会有更多的东西与你分享![qq]444527600[/qq]

网友:
很好。有图纸可以共享么?有兴趣自己D一个

楼主:
这份图要针对不同的机器稍做修改,不过很抱鹣歉的是图给弄没了,格式化了。

楼主:
改天自己再整份

楼主:
大家猜猜俺是怎样淬火的,先前和房老师讲过。这种做法有人做刀具用过。

楼主:
还有个偏心轮那个偏心位车在中间,不要车到端面最好,我至所以没有这样车是因为当时开始想到,后来只图方便给改了图,改成这样, 后来有点后悔,那么配合要重新用中间一个零件补偿,使用起来还是很好用的。有人说燕尾配合要好,我看未必,因为燕尾属V形定位,所以有自定位功能,不必担心。所以配合不要很精确。重要的是一放就进去。提高效率!

网友:
不好意思,没看出来该快换刀架的优点,麻烦LZ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旋长柄松燕尾刀座,再取出换到另一燕尾座上,再旋紧长柄锁住燕尾刀座,似乎没有传统刀架换刀方便。

网友A:
开始还要先旋松原刀架手柄,最后还要再旋紧原刀架手柄。好像动作太多,时间更长。

楼主:
回楼上的,换刀无需动原刀架手柄,具体解说请看23楼。其实实际应用中,我们花得时间大部份在校刀中,而不是旋这点时间,之前我也一直像你一样想,只有这样,你才能备无数个刀具,发现哪个刀不好用,就马上换掉,这样省时省心。 传统刀架,你旋转后重定位精度很不可靠。而且样刀尖高度及磨刀很不方便,刀具数量仅四把,太少了

网友:
很不错的说,用百分表X Y Z 三方向打下重复定位精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始还要先旋松原刀架手柄,最后还要再旋紧原刀架手柄。好像动作太多,时间更长。

同感。偏心轴放侧面的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C:
羡慕,燕尾我还不会做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其实无需打表,只要光了工件后,拆下,重装上去,看吃刀情况就知了,理论上只要没有铁屑,重定位精度还是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感。偏心轴放侧面的就没有这个问题。

你可能没有看清楚,可能这两张图也看不太出来,原锁紧柄,是固定整个刀架的角度位置的,换刀时只需转动长手柄即可。就是一推长柄刀架拿下,一拉就重上好一个新刀架,,如果想倒角什么的,只要将短手柄松开转任意位置即可,一句话,长管换刀,短管角度。两者没有干涉。顶柱是可以自动弹回的,以免装刀时卡住,及没有装刀架的顶柱防脱落。

楼主:
装配时,对顶柱要留有余量,这样可以配长柄锁紧两个工位刀架的位置始终在同一个角度范围内。这个问题大家细心想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羡慕,燕尾我还不会做

买把燕尾铣刀就行。

网友:
楼主燕尾铣刀的型号是多少?

楼主:
回楼上, 直径25   角度为60度的高速钢铣刀,是江西产的吧,本来想买个合金的耐用些,但没有找到合适的。

楼主:
对了,有空,给大家拍这个顶柱的回弹结构,当时我想了很多方案,苦于没地方再加,后来想到航模上的硅胶管,结果灵感来了,很简单的方案就弄好了,总之化繁为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