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桨呈弧形会否影响450稳定性?

楼主(2010-10-09):
如题。刚检查时又发现,450的尾桨已呈轻微弧形,
虽然机子没炸过,不过也练习了几十次的悬停起落,
这会影响锁尾效果吗?求解!

网友A:
450用的塑料尾桨吧?我的是塑料的,用久了也弯。这个对于塑料的应该正常。不过我600上的是芬记碳纤尾桨,才飞3个起落,就有一点弯了,郁闷。目前飞起来没感觉有什么差别。

网友B:
尾桨弯曲有可能出现双桨,从而令尾巴震动过大。

网友C:
两片一起弯就没事``

网友D:
如果正常飞行,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