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关于250的 震动

楼主(2010-10-09):
我收了台2手的 YT250 全部原配置 410 420 780 调好机器没有双桨 基本无太大震动 现在我发现这样一个问题 现象如下:
机器无论上不上大奖 放在桌面上 一手压住起落架 然后开50%油门 螺距这个时候是+5度 没有双桨 十字盘水平 这个时候没有震动灰常平稳 但是 只要我左右摆动副翼 或者 上下摆动升降 也就是说让十字盘不水平了 马上机子有明显震动 震动幅度随十字盘摆动幅度增加而加大 。
请问以上这个现象正常吗 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谢谢 各位

网友A:
那肯定的呀,副翼的旋转面和主轴不垂直,阻力当然很大了。你要是不压着它,它就朝你打舵的方向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