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航模电机寿命

楼主(2010-10-09):
我们公司是生产航模
电机
的,电机定子有外径有20、22、28、35、40、53等系列、在做寿命试验时发现电机的寿命相差很多,有些只有几十个小时,有些100多个小时,有些200多个小时。我们公司用的轴承是NMB的,一般都是发热过高将绕组烧坏的。做试验的方法是:按客户指定电压,带上客户指定浆叶,开15分钟然后停5分钟作为一个周期,每天连续运转12个小时。
在这里想问下各位高手,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一般电机寿命是多久??怎么做的试验??
多谢!!!

网友A:
算不算广告贴?胆子够大啊哈哈,留个qq

网友B:
没什么一般吧
看质量好坏吧。应该和生产成本有关啊。
上百小时是基本的。用10小时就坏也很多。
质量差不就是这样。你稳这些啥意思

网友C:
你公司的电机烧绕组应该是设计上的问题,KV值和桨配合不好令电机承受的功率超负荷了吧?
固定翼的电机我不是很清楚,但一般电直上用的航模电机因发热过高而将绕组烧坏的应该不多,特别是现在电机带散热风叶已经很普遍了,定子的温度一般不会很高。反而大多数电机都是因为电机轴和轴承没过盈配合而造成电机轴磨损严重,或因轴承质量差而磨损轴承。

网友C:
又或者是因为贵公司的电机轴或轴承磨损后造成电机震动和磨擦力过大,从而导致电流增大或磨擦部位温升过高,最终烧毁绕组?

网友D:
要不改为开十分钟停十分钟。估计结果也差不多。
不过一般模型上用得很,但是老手不会长期满功率使用。2
00小时对于模型用已经够了,加上可以更换轴承,主轴,重绕绕组等,模型电机的寿命可以认为是很长。这个跟玩家动手条件和水平有关。
想了解别家电机,直接买个来测试不就完了。或者找同等级别的电机用同等条件测试也很好,更有参考价值。

网友E:
轴承和轴坏的多。。国产装配基本都是那样。

网友F:
想了解别家电机,直接买个来测试不就完了。或者找同等级别的电机用同等条件测试也很好,更有参考价值。
嘿嘿,上几个蝎子电机,试完,还能卖个二手价

网友G:
基本上 电机都是摔坏的 或者轴承坏 坏绕组就是搭配问题

网友H:
轴承换成skf的

网友I:
我用的马达只要不超负荷太多就看使用的轴承质量了。
 只要轴承不坏,它的工作寿命还是很长的,只要电池能够供电,每次连续飞行(马达不停运转)半小时到一小时也没关系!

网友J:
开15分钟然后停5分钟作为一个周期,每天连续运转12个小时?矛盾!!
肯定超负荷使用,过流,烧电机!每颗电机都有极限功率啊。一般电机在正常功率下开15分钟然后停5分钟作为一个周期,100个回合不成问题的。

网友K: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L:
我的2030内转马达,用在18仔车上,跑街,灰尘很大,自己做过轴承防尘,已经超过300排电,每排算15分钟,已经差不多80个小时。上次拆了轴承,发现还是很多细小灰尘,轴承经过缝纫机油清洗,仍然可以继续使用。说真的,无刷马达搭配得当,寿命的瓶颈绝对是轴承。

网友M:
轴承是比较磨损的一个,另外,高温会引起烧线圈和磁材料退磁,也是影响寿命的。所以尽量让电机温度不过高。 轴承磨损的是没法控制了,除非不玩

网友N:
不玩命地用最大输出的话,寿命取决于轴承

网友O:
顶,同样的产品质量就差这么多吗

网友P(2012-10-17):
现在NMB轴承市场上很多都是拆机货 假货,质量很差的,如果你们用的是真货,那就是NMB轴承达不到你们要求。我可以同你推荐日本EZO轴承吧,它的质量比NMB的好很多。

网友Q:
电机的寿命,影响最大的是材质和转子的平衡, 楼上测试方法问题在平衡上(不存在过载的的话), 电机负载不平衡, 很快就完蛋, 负载平衡好一点的,能坚持长一点.
另外就是要考虑客户指定的测试条件是否合理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H:
轴承换成skf的
呵呵,在微型轴承中,nmb是很好的轴承,绝对比你说的瑞典的skf要好,也比同是日本产的nsk的要好

网友:
负载问题,小马拉大车 上大浆肯定烧 ,KV没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