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悬停很稳,此时斜盘是向右倾的,这样是正常的吗

楼主(2010-10-09):
请教各位前辈,我把450 调的很稳很顺,悬停也是超稳定,猛然发现此时的斜盘是向右倾的(从机尾向机首看),这样是正常的吗?
当把斜盘调成水平时,450会向左漂移,这个现象是不是和以前讨论的 直升机右倾之谜是一回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38811&extra=&highlight=%2Bedward&page=1
你们的450斜盘有没有这样的情况?谢谢!!
-------------
2010-10-12:
经过测试证实:横轴胶圈的质地会影响斜盘的水平状态,对飞行姿态已有影响

网友:
必须是斜的,正飞右斜,倒飞左斜
最好调成平的,正飞右打副翼,倒飞左打副翼,这是必须的,因为尾桨的关系~~

网友A:
是这样的除非尾桨高于主桨平面!

楼主:
其他模友也有一样的疑问,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mp;highlight=%D0%B1
不知EDWARD能否帮助解惑,谢谢啦!!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的解答,飞机机身右倾和斜盘右倾是不是一回事啊?  好纠结的问题

网友:
斜是必须的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我还以为我的才这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除非尾桨高于主桨平面你!

尾桨是否高于主桨平面没关系, Edward已经多次指出问题了, 搜搜老帖吧

网友:
尾桨除了提供反扭力, 同时也带来一个水平推力(一般尾桨推力向右, 以下以向右为准, 所以主桨水平的时候机体会向左滑), 为了平衡这个推力, 单桨机悬停时主桨升力面向反方向倾斜是必然的, 再次强调这跟尾桨在主桨面上还是下没有关系

正常的调法是斜盘水平, 悬停时机身右倾, 你要习惯这一点

楼主你肯定是想让机身水平, 于是把斜盘调到右倾, 这样并不是不可以, 但是在3D的时候会带来反效果, 以及我猜会增加悬停时斜盘的无谓消耗

真机悬停时机身水平并不是因为尾桨比较高! 真机尾桨高只是为了保护尾桨

真机悬停时机身水平的真正原因是主轴被预置为右前倾的, 这样前飞时机身水平乘客比较舒服, 真机也不需要3D, 而模型没有必要这么做

这个问题我记得以前看到有过帖子系统的讲过, 我只是靠记忆复述一下, 善用搜索

网友B:
跟LS的学习了,我的离地飞机向左倾是不对吗?

楼主:
谢谢楼上jimmyz的回复,问题是我并不是刻意为了机身水平,而是为了机身不往左侧漂移,调到稳定时斜盘却是斜的,我想知道这是否正常?

网友:
哈哈 ,和我的一样!斜盘正 机子往左斜 ,如果要是把机子调正 斜盘就是斜的了!
不解???

网友:
都解释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jimmyz的回复,问题是我并不是刻意为了机身水平,而是为了机身不往左侧漂移,调到稳定时斜盘却是斜的,我想知道这是否正常?

说到底你还是没好好看懂...

楼主:
重温了一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extra=&page=7帖子,真是太有意思了
其中提到了横轴胶圈的影响,我回想了一下调机的过程,使用原装的胶圈时的确不曾出现斜盘右倾的现象,后来横轴损坏,更换时换用了硬度80的一体化胶圈后就出现了此种现象。看了帖子,终于大致了解了其中的原理,很受启发,之前我一直怀疑我的主桨旋翼头精度有问题,正打算换呢。学习后感觉可能是胶圈的问题了,今天值班,改天有空把胶圈换回原装稍软的那种,看看情况是不是改善,相信一定会改善!!  这种学习和感悟真的很有意思!!:loveliness:

楼主:
等有结果了,我会公布的,值得期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跟LS的学习了,我的离地飞机向左倾是不对吗?

这是因为地效~

楼主:
很有意思的话题,一个很小的配件改动可以引发一系列微妙的变化,这也许就是电直的魅力所在。

网友:
应该不是只有斜盘,而是整个机体右倾,这是正常的。低飞看脚架特别明显。

网友:
为什么这么纠结呢?如果正方向悬停和倒过来悬停多很稳定,稍微有倾斜有什么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因为地效~

跟地效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温了一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38811&extra=&page=7帖子,真是太有意思了
其中提到了横轴胶圈的影响,我回想了一下调机的过程,使用原装的胶圈时的确不曾出现斜盘右倾的现象,后来横轴损坏 ...

这是一种正常现象, 不是什么问题, 为什么要解决?

楼主:
JimmyZ说这是正常的现象,之所以纠结就是以前没有斜盘倾斜的现象,修机后无意中发现这个问题,一直以为是机械原因,反复调试都不能解决,所以才纠结。另外有模友也提出,悬停时斜盘倾斜会增加斜盘轴承等部件的耗损,所以才会更纠结。
讨论之后,大家都说是正常的,也就释怀了,而且也已经找到可能的原因了,有待证实。今天很有收获啊
再次感谢jimmyZ和参与的模友们!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跟地效没有关系

我引用的同学说的是  离开地面的时候飞机向左倾,要向右打舵
这怎么会跟地效没关系?这里说的不是悬停时候飞机侧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引用的同学说的是  离开地面的时候飞机向左倾,要向右打舵
这怎么会跟地效没关系?这里说的不是悬停时候飞机侧倾~

机体在地面的时候因为地面一般来说是水平, 刚离地的时候机体跟倾斜盘也都还是水平, 因为尾桨的推力, 机体会左漂, 所以要右打舵

任何时候, 机体水平, 斜盘水平, 都是会左漂的, 跟在不在地面没关系

"地效"一词是有专门意义的, 不要以为只要是离地面近的问题就都归到"地效"
http://zh.wikipedia.org/zh-cn/%E5%9C%B0%E9%9D%A2%E6%95%88%E5%BA%94

楼主:
哈哈,今天早晨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就把横轴一体化胶圈换成原来的两个叠加在一起的软质胶圈(TREX450 se-GF),试机非常爽,悬停稳定时,斜盘已是水平状态,看来我的推测是正确的:胶圈的质地会影响斜盘的水平状态,对飞行姿态已有影响。很有趣的过程,感谢各位的参与!!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的解答,飞机机身右倾和斜盘右倾是不是一回事啊?  好纠结的问题

完全不是一回事 飞机歪是正常的 那是因为飞机的飞行原理 十字盘歪 那说明你不会调机

网友:
这是很正常的`真直升机也是坐斜,这和旋翼旋转方向有关逆时针转的旋翼就往右斜了

网友:
 j是会斜的。

网友(2011-10-04):
我的也是右倾斜

网友:
请问悬停时需要调微调把它修正啊还是打副·翼修正好一点?

网友:
哈   学习了  我的鸡鸡就是右倾思想

网友:
回复 网友E:

前辈的意思是 飞的时候 要补舵咯 十字盘必须要调平? 如果斜了 才能更稳 那不是更好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除非尾桨高于主桨平面!

謬論。

网友(2012-08-21):
地球引力的过!

十字盘要水平!机身右倾,才正常!

网友F:
路过,呵呵,纠结这没必要。倾斜是正常的

网友G:
一般主张斜盘平,机般右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