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5新问题

楼主(2010-10-09):
今天425翻了翻发现副翼偏了,下来搞好上去又偏,难道要502粘上吗,不知道你们有这种情况不,如何解决的?求解

网友A:
拧死~~~我的没上过胶没发现歪过

网友B:
其实副翼最好上胶,怕射!

网友C:
最好是直接拧紧 不要上胶 因为 类似502胶水 会把副翼杆上的螺纹 添平 更容易 射出去的
一般 新的副翼片 直接 拧的时候 会发现它会变热的 是因为摩擦造成的 塑料是有涨性的 没问题
如果 反复拧过很多次的副翼片 就最好就更换新的吧
用螺丝胶 也是不可取的 因为塑料和金属 螺丝胶 是不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D:
我是换的YT500的副厂副翼片,可直接安装,侧面有顶丝,不会松。425副翼杆和YT500长度和直径一样,也可直接用副厂代换。
顺便说一下:很多人反映425稳,和副翼片重有关系,425副翼片重14克,YT500的是8克。我换YT500的副翼片飞,一样很稳,动作速度快一些,也稍微省点电。

网友:
上螺丝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