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 MM 近来,我要了解天8

楼主(2010-10-09):
天地飞 MM 近来,我要了解天8

我看图  是 上面和后面2个天线 双天线??什么意思?72M 和 2.4G 都含??

是PCM 还是 PPM接受???

除前4个通道,剩下4个通道可任意混控么?也就是飞固定翼和直升机都行,或者自己混控?

然后有几个版本 感觉看到好几个版本价钱差很多  ?

还有每个版本带几个接受??
说是和FUTABA  通用高频头 ,是独立的吗? 接受机 那应该和  FUTABA 和 ESKY  通用??那就变成PPM 接受了,你的接受是PCM 吧?
PCM 和PPM  2个含义  是指接受还是控?
控发射信号都一样吧,应该是接受机分PCM 和PPM ?

请回复  有意!

网友:
LZ问题不少啊,呵
我也用天8,有些问题也正是我想问的

补一个问题:天8S配9通原装接收,控制距离约为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地飞 MM 近来,我要了解天8

我看图  是 上面和后面2个天线 双天线??什么意思?72M 和 2.4G 都含??

是PCM 还是 PPM接受???

除前4个通道,剩下4个通道可任意混控么?也就是飞固定翼和直升机都行,或 ...

您好:
       WFT08分FM的和2.4G的,如果使用FM的就只有一根天线,如果使用2.4G的模块则有两根天线,因为2.4G模块本身有2.4G天线,另外FM的天线我们也没有拆掉,以后如果用FM的模块还是可以用的,WFT08可以飞固定翼和直升机,里面有两种模式,各种混控都有,也可自行设定,版本主要分四种:WFT08(FM);WFT08(2.4GHZ);WFT08S(FM);WFT08S(2.4GHZ),而WFT08S是超级版的产品,4096分辨率,价格上比WFT08要稍贵一些,您可以在“我想飞航模”全国授权淘宝店了解各配置价格
    配2.4G模块都是配两个接收机(一个9通道双天线的,和一个7通道的),并且现在WFT08配2.4G的还在搞优惠活动,您也可以在以上淘宝店了解,另外回复“径山茶”的帖子:2.4G配WFR09S接收机距离可达900米以上
    另外告诉大家:WFLY 天地飞科技售后专区已经改到其它版块,详情请链接http://bbs.5imx.com/bbs/forumdisplay.php?fid=29

网友:
另外PPM和PCM是控和接收机都分开的,发射信号也是不一样的,模拟器里面就必须是PPM信号

网友:
天地飞8 2.4G 是 原生2.4G吗?

网友:
有原生的FM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