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做飞机,请教下高手

楼主(2010-10-09):
昨天下了个F22的图纸,今天做了个,翼展55CM,想把它弄上天,请教下电机、电刷、舵机、螺旋桨、电池、控等的配置,我经济条件不太好,所以要经济一点的, 谢谢了哈

网友:
第一次嘛,还是做个纸飞机吧
电装和F22一样,但是耐炸一些。也免得炸坏你的信心

楼主:
没事哦,炸了又弄,信心满满的

网友:
要便宜,建议XXD 30A 2212KV1400 花牌500mah or 850mah
会有点重, 但未来共性强

控就不说了(性价差别太大),但建议不论如何至少6,要有各式混控
LZ ,我自制机三台了,F22我还不敢自制来飞,非常期待LZ的试飞

网友:
对电的不懂。。。还是支持一下

对KT板也不懂。。。我做过桐木20级油动练习机,还是喜欢内燃机的。。。玩的开心就好,加油做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