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田 Batan B2122舵机绝世奇怪故障

楼主(2010-10-10):
北田 Batan B2122
就是那款55-65的舵机,模拟的金属舵机。

如果我在断电的情况下 用手去扳动舵机,舵机能顺畅的滑动, 这时候把舵机扳到最顶端,接通电源,但是不复位 。但是我用控 ,控制到舵机的最低位  然后我在用手去扳一下舵机  舵机就自动复位了,但这个复位过程比正常的慢,没有正常时候的那种干脆。

请大家看看这事什么原因

是不是最后一两个齿位或者是限位器不标准?

在上个舵机图

楼主:
  有人讲解吗,舵机不抖动

网友:
能正常使用就别管它,等用坏了再去研究.

楼主:
目前就是无法使用了啊

网友:
电路板的问题

楼主:
等待讲解

楼主:
等待讲解~~~~

网友:
电机过流导致电路板烧掉一半驱动,应该说,电机和电路板都有问题,这个舵机便宜,买个新的吧,飞起来可靠一些!!这个可以当配件

网友:
不清楚``进来学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详细解释吗

网友(2011-01-28):
我也来凑个热闹  楼下继续

网友:
把配件换到一个新的舵机上,分别换齿轮,电机,电位器,电路,外壳,用排除法确定

网友:
标题好吓人哪

网友:
LZ不放心可以交给五楼的去搞,他是舵机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