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关于Ar Drone 飞行器 可否航拍录像或即时拍下照片?

楼主(2010-10-10):
最近入手该飞行器,着实很着迷……但是随后发现,与之匹配的free flight 应用软件似乎无法将飞行器航拍的画面拍摄或者录影下来……不知道,这里的高手可否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拍摄实时画面或者录影?如果可以真是太强大了……呵呵。另外,是不是还有其他可以用的App应用可以操控该飞行器啊?请教……赐教……

网友:
和里面有个帖子!可以windows控制那个无人机!应该可以实现录像!但是他只能飞6米高!有航拍的价值么?最适合在自己家里逛!

网友:
Flight Record是AR.Drone的一个控制+录像软件:
http://itunes.apple.com/us/app/flight-record/id393776938?mt=8

从AR.Drone SDK 1.5里, 我用VC9.0编译出一个Windows版的:
https://projects.ardrone.org/att ... rone_win32_demo.zip
可以用游戏柄或键盘控制.

网友A:
6米高限制是软件人为设置的, 可以用AT命令改变.

网友:
但是他的探测不是才6米么?再高是不是就不会稳定啦?

网友:
AR.Drone的超声波高度计有效范围为6米以下. 高度超过6米就得靠人工操纵来保持飞行高度了(即不能自动悬停).

国外有网友飞过50米~100米高.
也有傍晚时飞丢的, 第二天在2公里外的地方找着了, 竟然没有损伤, 看来是电池耗尽后自动降落的.

网友:
这个厉害~再来就是载重问题啦!能有多少~有老外测试数据么???

网友:
有老外测试过 583克 的附加重量(换大电池 + 高清摄像头 + 数传).

这个是他的测试录像: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ZhOyxTpMuw
我看不了(可能要翻墙).

网友B:
可否把主控安装到diy的机架上配大马达、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否把主控安装到diy的机架上配大马达、桨?

理论上可以, 但目前还没人试过.
要换大电流的电调板, 飞控程序也可能要作些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6米高限制是软件人为设置的, 可以用AT命令改变.

可以通过free flight 来设定是否限定6米,
6米以内飞行可以自动保持与地面的相对高度,
6米以上也可以悬停,这时是保持海拔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