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3G没人回答的问题。请高手或飞梦MM看看。

楼主(2010-10-10):
求救,有关遥控抖舵的问题。PPM信号高电平到底应该是几伏?
我去年买的新弈N-8C的控,今年在用的时候才发现,遥控距离很短,只在几米的范围内,超过10米抖舵严重。如果不接天线,2米抖舵就很严重。

限于硬件条件,无法判定到底是发射还是接收的问题。用电脑示波器检查,PPM信号波形正常,但高电平只有1V左右。我的另一个坏控,0406的,PPM信号波形也正常,高电平有3.5V。

本想买飞梦V3套装更换,但由于两个控的高电平均不一样,请教换过此控的精卫航模,他说两个控都可以换飞梦。但他也没具体量过新弈的控高电平应该是多少。他让我寄去他免费给我换,但我寄东西很不方便,所以还是想自己买套件来换。但我想,一个1V,一个3.5V,肯定是有一个不支持的。所以暂时也不敢买飞梦。

现向大家求救,1、标准PPM信号的高电平到底应该是多少伏?
                   2、如果控的PPM信号高电平不应该只有1V,那应该检查哪些元件?我看PPM信号从单片机引脚出来就只经过了两个9014组成的放大电路,不知是电流放大还是电压放大。
                   3、如果控的PPM信号高电平正常状态确实只有1V,换飞梦V3可以吗?

网友:
1、我还真不知道标准是多少
2、一般的PPM信号输出,没有经过电容隔离之前,信号电平应该是单片机IO脚的常规电平,如果5V供电的话,接近0.5~4.5V这样,经过电容以后,PPM信号会有所畸变,但由于传递的是脉宽信息,因此形状的畸变不影响信息传递
3、高电平1V,低电平多少? 1V的高电平已经不能准确驱动高频头内部的单片机了,一般2.4G高频头用的是3.3V的供电,高电平至少要到2V左右才能驱动
4、你的抖舵似乎和PPM信号幅度无关,因为你在几米内还是能遥控的,如果是PPM信号电平过低所致,那么无论远近都遥控不了

我的建议性结论:
1、电脑示波器毕竟是个玩具,只能看个意思,你测量到的情况应该不真实,另外,你测量的是哪个点?单片机引脚?9014-1?9014-2?
2、遥控器距离短和PPM信号电平无关
3、如果PPM H仅有1V,换各种高频头应该都不行

上图更有利于大家帮助你。

网友:
遥控器的什么信号波形不懂,以我多年的经验来看,失控或者跳舵的现在90%都不是发射本身的问题,发射出问题多数是烧高频版才会有失控现象,失控或者跳舵多数是接收器的问题,比如接收器本身的抗干扰能力差,炸多了有电子原件虚焊,中周走位等等的问题才会导致跳舵或者失控,还有一个就是电调的电流屏蔽不好也会导致跳舵,舵机的电路板出了问题也会导致跳舵,请不要只留言发射是否出问题。

网友A:
PPM信号的幅度没有一个特定的标准的。我用示波器量过9X2的PPM信号。9X2的PPM信号高电平和电池电压相等。此外,如果楼主没有示波器的话,用万用表也可以测试一下做参考。对于JR以及Futaba的两种不同极性的PPM信号而言,如果用万用表的电压档直接测量PPM信号的话,JR的PPM信号会略低于VCC,Futaba的PPM信号会略高于0V。

网友:
PPM幅度好象是闭环联调的,每个机器都调得不一样,感觉好象是为了防止自激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PM信号的幅度没有一个特定的标准的。我用示波器量过9X2的PPM信号。9X2的PPM信号高电平和电池电压相等。此外,如果楼主没有示波器的话,用万用表也可以测试一下做参考。对于JR以及Futaba的两种不同极性的PPM信号而言 ...

PPM是占空比很小的脉冲信号,你测量到接近0的,就是正向脉冲,测量到接近VCC的,就是反向脉冲,但是PPM自身的幅度(指大变小 小变大的幅度),都应该是接近单片机VCC和GND之间的值,如果有进行用电池做电源的放大的话,那么就会接近电池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PPM是占空比很小的脉冲信号,你测量到接近0的,就是正向脉冲,测量到接近VCC的,就是反向脉冲,但是PPM自身的幅度(指大变小 小变大的幅度),都应该是接近单片机VCC和GND之间的值,如果有进行用电池做电源的放大的 ...

回答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