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料振动盘谁搞过?

楼主(2010-10-10):
想搞台送料振动盘.但不懂原理,有那位高手指导下?本人不懂机械制图,最好弄个结构原理图什么的,求震动部份,电路部份.谢谢了
急

网友A:
先用弹簧将盘子支起来,再弄一电机带上偏心块固定在盘下,电机一转,盘子震动。在盘子的偏低一侧搞一个开口,物料就从开口出来了!!!!!!!

网友B:
记得小时候看《小学科技》看过一篇文章,送料轨道内部做成锯齿形台阶,然后用一个工频变压器(EI拆掉I)配合一个磁铁作为振动源,(交流电流过E型变压器时,开口产生交变磁场,让磁铁形成振动)。

网友C:
楼声正解。跟抛光机一样的原理

网友D:
你们一说,那个东西很简单的,我看到有一个作坊生产这个,是用不锈钢做的。有一个专用的机架。

网友E:
要看你送什么样的料,我见过送那种像子弹壳样子的,料斗里有个旋转的盘子,周边是一圈钩子,勾到物料就转上去。

楼主:
还是不大理解?

网友F:
先要有一个微震动源,使向上的传送通道边震动边往上送料,震动的目的是使料排列有序各就各位并且姿势正确,不顺从的就震下去重新排队上行,要针对不同的料来设计这条传送通道,这是要动点脑筋要花点功夫的难点,震动频率和幅度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效率要高要实用。

楼主:
谁有震动盘制作资料?想搞个用用.

网友G:
三个斜弹簧钢支撑片支撑着有螺旋道的盘,盘和底座之间有山形电磁铁,通上交流电,盘就按弹簧钢支撑片倾斜的反方向产生抛物振动,使物件沿震动盘的螺旋道移动,最后经过整形使物件按需要的方向输出,一般要配控制器控制振动频率或幅度来控制给料的快慢,自动化设备经常用到,自己做那个有螺旋道的盘很难做,国产的一般用不锈钢焊接,日本神钢的精加工表面硬化处理,英国的铸铝表面喷胶漆,我们公司的一台德国的不锈钢冲压+焊接8W多.

网友H:
就是这个样子地

楼主:
本人不懂机械制图,最好弄个结构原理图什么的,谢谢了

网友I:
能不能DIY

网友J:
不難DIY,主要看多大.

网友K:
这前想要用到,但问了厂价格在5000-10000还要订做,那位知道原理发一下,D一个

网友L:
送什么料?这东西好象没什么标准

网友:
还有因该不叫送料,因该叫选料

网友:
必须根据零件形状设计

楼主:
求震动部份,电路部份.!!!!!!!

网友:
电路就是可控硅半波调压电路加个电磁铁,机械部分要分左转和右转供料还有工件的形状和定位方向。

网友:
不知你想做什么料,我可以帮你做啊!本人专业做振动盘的。可以把详细的技术要求还有样品给我。你什么都不懂,很难做好的!这是门技术,没有几年经验和知识是做不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前想要用到,但问了厂价格在5000-10000还要订做,那位知道原理发一下,D一个

就是.再讲料就是玻璃园柱5m*5m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不懂机械制图,最好弄个结构原理图什么的,谢谢了

如果不懂机械制图,你还搞什么啊!振动盘出料和排序部分都是曲面造型,你如果不懂制图怎么自作啊!不懂制图,你如何进行钣金下料放样啊!

网友:
机械加工及板金放都简单,不成问题,电器方面也有专业的,但没时间去深入了解,我想一个雕刻机都能做出来,一个振动盘不会这么高深吧,下个星期找个体拆了看看,到时发给大家一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G:
DAOBAO上的
就是这结构上面再加个料盘,内侧是镙旋结构的料道,零件在非平衡振动力作用下沿料道上升,在结构上作适当限制使零件排列整齐。振动变压器用100W的EI变压器,线圈匝数据原电源变压器的初级匝数适当增减可调节振动力。

网友M:
你拿来干嘛?我有一台小的,没用了 ,过两天给你个图,可以给你借鉴也可以出给你 :loveliness:

网友:
这世界上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要承认高手确实有,但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懂,想上来就把振动盘搞清楚,以我多年制盘的经验来说,如果依样画葫芦不是作不出来,但自己设计自己做,所有具体细节自己动手设计制作,能一次把盘制好?要知道目前振动盘方面的书籍在全世界也没几本。我国根本就么有什么专业的研究。振动盘在我国的发展也就10几年的时间而已,目前我国振动盘行业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可以到我的博客里看看各位。http://blog.china.alibaba.com/bl ... e/b0-i19521626.html
能做振动盘的人不少,但真正能把振动盘做好的,中 国人在这方面还远远落后于其他先进国家。如果有人是振动盘制作方面的高手,欢迎与我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N:

旋刀你好请问那板弹簧的材料有什么要求?我的振动盘这个断了还有两片板弹簧之间夹着一片绝缘片是什么作用呢?现在这个振动盘输出的震动时大时小有时震得特别厉害经常调电磁间隙解决问题的

网友:
规劝楼主 。如果只做一台。那还是免了吧 。需要的时间和工序是你无法承受的

1、工序,材料加工不好做 。有些还需要专用设备
2、料斗关键的是出口 。这样提供工件不停的实验 。用人工修整

网友:
只是送料的话,大概是1000多一台的.
振动盘的振动源是EI硅钢片做的电磁铁.板弹簧用65Mn可以了,K系数小时振辐大些
只是送料而买的价格超过3000可以自己做

楼主:
市场价格超过3000 元  的货时有卖.但买回不一定合用,大部份是用在电子另件,螺钉螺母.但不等边玻璃用的就没见有.再讲一来一去试机的费用就不下3000元了.小县城不比大城市.!

网友:
你可以买个振动盘自己改着用,自己做不合算,直径250的振动盘,厂家拿到的价格在600-700.用户去买要贵些就1000多吧!
做振动盘不赚钱的,赚钱的是做振动盘选料...,

网友:
回复 网友O:

弹簧板断了,证明你的机器震动特别大。为什么断了原因很多,也肯能是顶盘制作方面的毛病,也肯能是底盘本身就有毛病,如倾斜角不一致等。我不知道你的振动盘是用来送什么料的。但当初制盘的选择在两个弹簧片中间使用绝缘板,就是因为震动太大,他调整不好,为增加韧性才这样做的。弹簧板你可以到当地的弹簧厂定做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振动盘属于非标设备,都需要定做的。3000元的设备能用吗?除去底盘和电器部分,顶盘的材料能用到不锈钢201材质就不错了,工人工资,还要调试。基本听价格这盘的质量就不会好了。一分钱一分货这句话到哪都适用。那个也不会傻到做赔本买卖!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拿来干嘛?我有一台小的,没用了 ,过两天给你个图,可以给你借鉴也可以出给你 :loveliness:

怎么样和你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