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谁有越野车的图纸给个,谢谢了。

楼主(2010-10-10):
我的邮箱是137359019@qq.com

网友A:
多谢 THANKS 3Q !
同问 也要个
robocoptzh@sina.com

网友B:
越野的图纸一般是很难弄到的,你可以找朋友借一辆,然后都分解,再然后用精密量具测量各零件的尺寸、画图,最后用车床之类的机械和相应的材料加工。最最后,组装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