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天妹:带失控保护的接收机,从失控到进入保护状态,需要多少时间?

楼主(2010-10-10):
这里所问的当然是指天地飞系列的接收机。是不是不同型号、时间上也有所不同?如果有区别、麻烦列一下!反正有失控保护的就那么几种接收机。重点了解T6A软解码的时间。这个时间参数非常重要!如果长了,还未进入保护飞机就失速坠地。

附带提一下:恒吉的六通无晶体二次变频那种,只有0.3----0.5秒!进入保护的速度还可以。

网友A:
关控要1~2秒的时间才会进入,我觉得你恒吉那个时间短根本就谈不上好,因为有的时候飞机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丢失信号,如果马上就保护了反而炸机。

网友:
futaba的基本在2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控要1~2秒的时间才会进入,我觉得你恒吉那个时间短根本就谈不上好,因为有的时候飞机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丢失信号,如果马上就保护了反而炸机。

我是认为:只要一有信号恢复控制的时间也快,那个时间还是短点好!你想想看:平飞状态时失控,还好办些,毕竟可以经得起稍长的时间;假如恰巧是在打舵转弯或者做特技时失控,没能立刻进入保护,一下子就螺旋坠地了!是不是?!

楼主:
网速慢造成重复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