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造架涵道,请问配置问题

楼主(2010-10-10):
手头有个涵道    一直玩螺旋桨机,想换换口,请问这个涵道什么电调合适呢?50a电调够吗? 电池手头有好几个11.1v 2200mah  18c 可以用吗?

型号:Tower Pro Φ76×H40 函道风扇(含 2409-7T电机)

尺寸: 76(Dia)xH40 mm / φ84*74L mm
重量:113g / 4oz
电机轴径: M3
型号: 2409-7T
KV: 2570
风扇:φ74
输入电压: 3-4 片锂电
标准电流: 43A
最大电流: 47A/60S
推力: 1150g @ 13.5V
温度: 94℃ @ 10 分钟
功率: 580 W

网友:
我也是玩涵道的,配个50A没问题吧,你那个电池也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