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兄弟收了个沙轮机没有电容

楼主(2010-10-10):
单相的,300W,1.38A的,请问前辈我的用几UF的电容谢谢了。

网友A:
找电机修理店,让他帮你测量一下机器有没有坏。给你配相宜大小的电容,十元左右。

网友B:
就一启动电容,随便整一个就可以了!
洗衣机的电机瓦数和这个相仿...

网友C:
4uF耐压500V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