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木飞腾AJ EXTRA330 30E 30级

楼主(2010-10-10):
- 翼展:1280MM,机长:1260MM
     - 空机重量:822G; 起飞重量:1300-1420G
     - 电调:40-50A; 电机:450-550 Watt Brushless / AXI 2820/14 / 3548/KV850
     - 舵机:Hitec HS-65MG/83MG/85MG;FUTABA S3150; 螺旋桨:APC 13*6.5E / 14*7E
     - 电池:2100-2500MAH 3-4S
     - 设备:6通道4舵机1电调
50级的不太好找,倒是找到这款30级(店主用这款吊机且是3S电,看了下他录的视频感觉不错)。请各位给点意见。另外配什么电机更经济些,双天3584/850KV近300元(不便宜)。桨的话就准备用APC13*6。5E的,我有好养的40A电调不知道能不能行。

文件名: T2sVBmXnhaXXXXXXXX_!!13304181.jpg
描述: T2sVBmXnhaXXXXXXXX_!!13304181.jpg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f8720d97-d558-11df-a1e3-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
这个没飞过,不知道,推荐飞腾的JJ,就是贵了点,飞3d的话电机kv高了点,桨小了点,电池重了点,谢谢!

网友:
你如果练习的话 买轻木机必须要找草地或者庄稼地 否者炸后粉身碎骨

如果你电机还没买

建议你至少上30E级别的飞机 1.2M翼展是道坎  户外的环境 2216和2208一样飘 身轻无解

如果手头宽裕 直接上50E比较好 飞机大更好飞 双天4250电机KV510的可以用6S 2200MA电 手头3S串联电池可以继续用了

因为40E到50E的飞机选择比较多 但是不推荐油改电的 这个级别起飞重量超重过2。2KG后 失速动作太快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AzODcwMTAw.html
吊机在3分的时候 吊的很逼真了
这个空机358元 TAOBAO搜F3A练习机就可以了
翼展机长:1480MM

翼展:1380MM

空机重量:820G

3D 3A 练习通杀 EPO比轻木更耐搞 摔了直接粘 不用蒙皮

如果你坚定喜欢轻木不爱泡沫

建议飞腾 30E 或者Hyperion Extra 260 40E

ARF的东西 不是很耐搞(不过轻木机坠地下场都一样)

此外你还可以改北西GEEBEE之类板机 轻木板机携带方便些

再补充下  这个级别舵机用50块的FUTABA 3001-3003就可以  电动机比甲醇机震动小N倍 可以活几百个正常起落没问题
并且省掉一个油门舵机的重量 去掉发动机调校和熄火的潜在危险
当然也可以几百块的数码金属齿舵机 个人觉得 练习机而已 没必要。。。

楼主:
迫切需要轻木。因为我现在玩KT,就是精度不够,关键整不漂亮。请各位玩过的3D轻木机给推荐了,飞腾的倒是有几款喜欢,但多是30级以上的,且至少要4S电的配置建议。我手上全都是3S电
谢谢VINTAGE30,我真想要,可没那么好的飞场,所以翼展最好不超过1100MM,不然会很悲剧(当摆件了要)

网友A:
其实30E也能小地方飞 不过要注意力集中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4ODg2NTU2.html

http://hyperion-world.com/products/product/HP-SNIPER2

准30E级别的 翼展1米2 吊的视频TUDOU有 印刷精美

EPP中的进口精品 听说是用UV印刷机弄的 所以和市面上国产EPP的不同

你考虑下吧 用郎宇2216 KV1250没问题的 舵机12克金属齿就可以 H牌自家的配置太贵了 不符合国情

轻木飞机低于30E处境都很尴尬  重量比KT鸡重很多 没什么漂浮感 动力不足就像一坨铁似地 可是开油门又速度贼快

失速动作很难完成  我的15级轻木只活了3个起落就当静态了 说实在的 轻木机小了后 翼面积太小 翼荷太大 是导致不爽的根本原因 而且无解

顺便说下2216 KV1250大概相当于21级

网友:
支持LS的观点

网友:
呵呵 其实咱们飞飞机主要还是取决于场地了

随着电动JJ的发展 电动已经从原来接触的镍氢380有刷到锂电2208无刷  到现在3KW功率的无刷电机也都有生 产出来

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飞机越来越大

一般来说 60W以下下电机顶多打红皮肤 或者皮下出血   2212以上电机桨打到人就不是说声对不起就能走得了

所以建议去旷野玩大电机

我这儿小区的小孩儿特别多 所以大电机只能发帖卖掉了
打了别人家孩子就麻烦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昨天都跟你说了要不玩板机要不买翼展1.2米的,翼展大的好飞,一看帖子就是知道是你

网友:
我飞过全球这么大的F14巨难飞啊,我也推荐你直接上50E电池可以3S2组串气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明白了。坦白说轻木机在坛子里的份量比例太小,找参考不易!自己又追求完美,KT330机都能给我整到750克,美化加固,又丙烯涂又写真贴,招都用上了,但效果跟商品机一比还是丑 。现在吊机更嫌精度不够(当然技术也不好 ),玩了一大堆涵道机竟速机感觉还是3D才是正解(而且得是轻木的),9楼的朋友昨天咱们聊过,不过我真不愿意板机(不好看 )。现在我就尽量按30的级别找了(但起飞重量都在1200G左右了,我3S电池和好养40A及几个朗宇2216就没用了 )。顺便有几个飞腾的,只是不是30级的,我贴上来看能不能给点建议!(真的很匹配我的设备)翼展差一点不够1200

飞腾-静风迷你电动飞机/Quiet Storm mini
基本参数:

翼展: 1098MM 机长: 1016MM 起飞重量: 580-620克
电机: 2834/980KV; 2212/1000KV
电调: 18-25A 电池: 11.1V 1130-1500MAH 桨: 1147
遥控: 4通道4舵机1电调
图片不知道怎么在回复贴里贴,淘宝上搜下有的。

楼主:
http://hyperion-world.com/products/product/HP-SNIPER2
这个机子好漂亮?但好像不是30级的吧VINTAGE30
我觉的重量也合适空机430,起飞重量800克左右
只是哪有卖呀VINTAGE30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294957136  有实物图
是准30级 就是说翼展到了 动力还没到 其实这个飞机是比30级轻的 翼荷更小

补贴视频

http://www.tudou.com/v/v3A1hoCfa2M==.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腾-静风迷你电动飞机/Quiet Storm mini
基本参数:

翼展: 1098MM 机长: 1016MM 起飞重量: 580-620克
电机: 2834/980KV; 2212/1000KV
电调: 18-25A 电池: 11.1V 1130-1500MAH 桨: 1147
遥控: 4通道4舵机1电调

名字就比较贴切了 静风就是起风了飘呗  飞机自重小了 风起就飘 这个无解

而且3A的机型不适合吊机 舵面没有专门的设计偏向

再说说板机 板机比像真机还是要好吊的 因为

国内板机全部是抄北西的 北西的设计就是专为失速特技弄的

而且板机机身没有像真机那么硕大圆滚 桨效率会高一些

最后我想说 3D不光是吊机 要吊机直接KT板上接个LAMA算了

其实还有些细腻的失速动作

要体会出来必须JJ大一点才能把速度减下来

必须JJ大一点才能看的清飞机的姿态

网友:
EXTRA330 有没有EPO的卖啊?

网友:
回LS的  YAK 54有EPO的 也是1米4的

网友:
这架我有过,非常漂亮,但失速点很高,每次低速转弯和降落时都提心吊胆的,更别说吊机了。
全球的40级330都很不好飞,别说这个了,别纠结了。

楼主:
不纠结了,准备上50级的啦,目前在淘宝上找到了几个,但都不太理想(好难看)。想重点在330机型 50级的入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纠结了,准备上50级的啦,目前在淘宝上找到了几个,但都不太理想(好难看)。想重点在330机型 50级的入手

Hyperion Extra 260 40E
除此你找不到更好的轻木电动机了
PS:别被国产50E蒙蔽 其实4250的动力就是2冲40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30E也能小地方飞 不过要注意力集中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4ODg2NTU2.html

http://hyperion-world.com/products/product/HP-SNIPER2

准30E级别的 翼展1米2 吊的视频TUDOU有 印刷精美

EPP ...

非常同意,15级轻木,50级轻木都飞过,然后就把15级烂在家里了……
不建议你搞30级以下的木机,要上就干脆上50E,
不过,50E的投入是个无底洞,另外运输太痛苦……大飞机的速度感和重量感你可能一开始不适应。
所以推荐你先搞一个30级的EPP飞机先过渡,实际上我最常飞的也是EPP的Yak和342(1.2米那款)
3S2200电池。飞惯以后再上50E,电池也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