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高手进

楼主(2010-10-10):
最近拿到几块SIEMENS T35 GSM模块,突发奇想是否可以拿来DIY个收发系统?求答 案…

网友A:
我原来公司西门子 爱立信 中兴的GSM模块大把的,当然可以用来DIY收发系统了,不过要看你想用在什么上面
用GPRS传输数据,传什么呢?

楼主:
反传飞行状态,和视迅传输

网友B:
原理上可行.数据量不大.GPRS应该能行.但进入忙区数据中断就麻烦了.
民航运控部门使用的ACARS系统就有点类似.只不过用的是VHF,下传发动机,高度,速度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