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 中文版模拟器 +6EX控 求控设置

楼主(2010-10-10):
求设置 越详细越好 谢谢啦····· 求老手帮忙啊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01728
看看这个吧

楼主:
看了 还是不对

网友B:
你所谓的设置应该是指“遥控器”菜单下的“通道分配”吧,这个应该不难啊,插上控后,“通道分配”菜单项就可以用了,这时候逐一点击左边的升降舵、侧翼、螺距什么的,具体顺序我记不太清楚了,控没在手边,看不了。然后下面会有很详细的提示的,按照提示设置就可以了。顺便说一下,直升机类别里的“螺距”和最下面一组的“常规”里面的油门设置成一个通道,否则油门没用。
XTR其他的设置基本没啥了,你看你哪方便不了解再沟通吧,这个软件用起来应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