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收了一件不知怎样用的直流机电调速板~求助!

楼主(2010-10-10):
求助收了一件不知怎样用的直流机电调速板~求助!
今天了块台湾义隆EM78P459单片机控制的电调速板~请教怎样用?
板上IC有MC34151,LM393,HER3006,C40N60。板上有写:ZH-KQS-001(0.4).PCB 2007-6-22 V0.0
还有SPEED,MONITOR,V_L,H-A字样~
求助!!

网友:
好东西是没有错的。
看样子分成了控制和执行两个部分。
看两个整流桥后面的滤波电容是耐压多少的。
基本可以确定使用的电压范围。
看上面的继电器,好像是220v的,基本可以确定是220v输入的。
AC-N  AC-L应该是电源的零火两根线。
M+M两根应该是输出给电机的。
speed应该是调速的,可能是需要外接一个电位器。
V-L应该是控制部分的电源输入。看整流桥后面的滤波电容是多大的,基本可以确定输入电压。
monitor是外接端口。基本用不上。没有资料的前提下,要知道这个端口的定义难度太大,必须高手才行。
楼主研究研究看。
等你的消息

楼主:
多谢zero7020 的指点!
发贴时已确定了AC-N  AC-L是电源输入端子,
现在根据zero7020 的指点再看看V-L好象是外接端口电源得!
反而是H-A下面那二个接口是控制部分的电源输入,因为后面是接7812,7805三极管给单片机供电~~这个接口滤波电容25V接入交流12V,H-A上面那二个端子是与 AC输入端子相通得有可能是用这二个端子接个变压器变压再接到H-A下面那二个端子作为控制部分电源!

speed调速不知怎样接了?太多脚~
 晕晕~~最主要是俺无电机来试~~

网友:
这样基本就差不多了
speed仔细看电路,
应该可以找到蛛丝马迹的。

楼主:
已知是跑步机控制电路板

网友:
那样的话会比较复杂,有设定速度,还有反馈
已经超出我的范围,
只能帮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