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遥控器

楼主(2010-10-10):
请各位前辈推荐一款适用于船的遥控器,性价比要高。2000以内。

网友:
玩船的話,天地飛6C足夠用了

楼主:
最好是Futaba的!

网友:
天地飛6C

楼主:
要适用于比赛

网友A:
DX6i性价比最高,DX7功能更强,价钱也不错~

网友:
天8,感觉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DX6i性价比最高,DX7功能更强,价钱也不错~

具体多少钱?

网友B:
玩船的话,距离要求多远?船的结构是怎样的(适用FM还是2.4G)?都是需要了解的,2.4G如果使用短接收机天线在水面上是没有多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船的话,距离要求多远?船的结构是怎样的(适用FM还是2.4G)?都是需要了解的,2.4G如果使用短接收机天线在水面上是没有多远的

150m以内,最好是2.4G

网友:
如果不介意二手的话,两千块钱可以收台成色一般10C
1500上下可以收9X2    FF9之类控了

网友:
玩船国产控没问题,本地一帮玩固定翼的清一色天地飞!

网友:
这个问题也可以搜一下。

楼主:
最好是Futaba或J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