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塞斯纳 1.4米 电机安装

楼主(2010-10-10):
新手求救,新入手塞斯纳 182 1.4m,按照要求购买空机和新西达2217 950KV电机及 40A电调,发现无法连接:
1,原机配铁质和塑料电机座各一,不知使用哪个
2。 电机配 M4 螺母( 需另卖?)如何跟电机相连
3。 电机如何跟电机座固定,是否需要额外配件

电调和舵机如何安置,就照片

楼主:
发错地方

网友:
电机座的孔另外打 我是用手电钻钻的  把电机放中间的位置 画好打孔的地方   飞机配的电机头没有用 直接用2217的电机头

网友:
注意下拉和右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