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塞斯纳 1.4 电机安装。。。

楼主(2010-10-10):
求救塞斯纳 1.4米 电机安装
  新手求救,新入手塞斯纳 182 1.4m,按照要求购买空机和新西达2217 950KV电机及 40A电调,发现无法连接:
1,原机配铁质和塑料电机座各一,不知使用哪个
2。 电机配 M4 螺母( 需另卖?)如何跟电机相连
3。 电机如何跟电机座固定,是否需要额外配件

电调和舵机如何安置,求照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401038939

楼主:
附原机电机安装图,

网友:
你用2217电机可能有点小了,重心可能不好调整,2217飞1.4M的182推力也可能不够(个人意见)
还有我以前是这样装整流罩的发图给你看

楼主:
多谢楼上,已搞定;等上天试机。

网友:
超级新手不要盲目上天,不炸都难,有条件要先在模拟器上练习熟练,免得错舵。

网友:
还是先不要先试机,先练练模拟再说。不然会很惨的。

网友:
昨天早上飞,起飞看控时间,没看清,二看。啪啦一声,四分五裂

楼主:
左右副翼舵机长度不够,需要加Y舵机延长线
2217浆夹不够长配原装浆不够长,换用哪种的比较合适。。

网友:
这么快炸拉?

网友:
LS两位看帖不仔细,炸的是另一位搭车发帖的朋友。
LZ的明显还没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