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伸缩翼飞机。。。

楼主(2010-10-10):
想法就是把机翼分成内外段,外段可滑动。由电机驱动齿轮齿条来控制机翼的滑动。但现在不知道这个电机怎么解决。想用类似舵机的东西,但不能有角度限制,能正反转,能受遥控。有满足要求的电机吗?

网友:
变后掠不行吗?感觉这样太麻烦,内段空心,外段容易超重
或者做成折叠式的,外端绕上反角翼肋向下折到内段下部

网友:
中空的机翼强度不够!

 所以,一般都采用可变机翼。

网友(2012-04-04):
或许可以做成双层的,就像滑盖手机一样。运动机构用个舵机加旋转弹簧就行了;想连续滑动的话就得用步进电机。

网友:
帆船的收索机

网友A:
国外两个航空学院的全尺寸设计都是外段中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外两个航空学院的全尺寸设计都是外段中空的

这个不错,避免了内段中空强度不够的问题。

网友:
国内的也有做啊

file:///C:/Users/gj/Desktop/%E6%8D%95%E8%8E%B7.JPGfile:///C:/Users/gj/Desktop/%E6%8D%95%E8%8E%B7.JPG其实没什么。。。做出来多试验一下  就感觉不太实用驱动的电机是舵机改的  去掉电路板和限位  够力量的步进电机太重了图片在附件里,不知道怎么直接贴上来飞机的翅膀在天上可以伸缩,完全没有问题。。。不过为了保证左右运动的同步,加了感应开关。。。飞机本身还为了验证其他东西,不全是为了伸缩

网友:
为什么发不了图片呢。。。好吧   在今年第二期或者第三期的航空模型上有  对中航工业杯介绍的那个版块

网友:
南航做过这种飞机,齿轮齿条伸缩机翼,我看过一点点视频,可惜回忆不起来了!

网友:
可用涡轮蜗杆形式的线性运动舵机驱动

网友(2012-05-05):
很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