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桨效率对比

楼主(2010-10-10):
2216 kv880 电流15A
GWS1060     静拉力960G
APC1055E    静拉力830G
如果吊机效率GWS高
但是大多数人选APC的桨,是不是运动时候(40KM/H)同样电流反而APC的拉力大呢。
请高手解答!

网友A:
桨距都不一样,怎么比

网友:
朗宇这款2216kv880,我都一直用9060的APC桨

网友B:
肯定APC桨效率高了  , 美国正品APC最好, 仿的其次, 红色的软桨效率最差,高速转动就变形了 没推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距都不一样,怎么比

牌子不一样,形状不一样,那岂不是更不用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APC桨效率高了  , 美国正品APC最好, 仿的其次, 红色的软桨效率最差,高速转动就变形了 没推力了

放在强风扇下,试验一下,哪个有力,应该有个大致的结果,我用的是原装APC  22元/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