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好盈海王180a电调的!!!

楼主(2010-10-10):
请问大大们,电调在不开控时,上电自检正常后,电机会很小油门低转速运转,也很平稳,然后开控立马就停止,遥控很正常,如果先关控情况还是一样的!
               不知是否正常?刚到手的两个180a都是这样的,记得以前没这种情况的。如果在跑船正常使用时,突然控没信号了,那电机还在转的话,就杯具了!-啊
如果这是失控保护的话,怎么关掉它,觉得这个功能很鸡肋!!!

楼主:
没人知道吗?望高人指点一二呀!!!

网友A:
与电调无关,是失控保护的原因,重新设置失控保护吧,设置时油门要在最低点。具体怎么设置看遥控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电调无关,是失控保护的原因,重新设置失控保护吧,设置时油门要在最低点。具体怎么设置看遥控说明书。

顶!我也觉得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