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改油动手拉发动机

楼主(2010-10-10):
450改油动的好处在于,便宜的配件,小巧方便,这些优点都得以保留。

但是像传统的发动机安装方法,估计所有侧板都要换,大齿盘也要换,那改动就大了,很多配件都用不上了。

所以我这有另一个方案,大家讨论下:

用一台12级车模手拉发动机,比如三叶GX12,带离合器重量200G。也就相当于一块电池的重量。外加燃油和接收机电池,比电机和电调也重不了多少,飞机加油起飞重量控制在900克左右。
改造方案:
发动机正装在飞机前面,用锥齿轮传动。这样450只要换下侧板即可,其他配件几乎全部保留。

大家觉得如何?谁画图厉害,帮画画,谢谢!

楼主:
优点:

1。发动机正装在机头,由于处在旋翼下洗气流下,散热效果相当好,可以和固定翼比。完全不不必要硕大的散热头

2。发动机正装,排气管不要定制,点火方便,手拉启动也非常方便,如果要改电启动,可以利用车模发动机的方案,换发动机尾盖。中阳发动机有HSP成品卖,连启动机和改装件才95

3。可以利用车模发动机那杯式的离合器,但是前面要改造成锥齿轮

网友:
别折腾了,等我研究好替代方案,你就买个18gp的机身总成,尾巴和旋翼头用其它的,绝对比450爽
450装这个发动机问题很多,估计连侧板都得加强,话说回来了这个18的机子旋翼头还是不错的,操作很灵敏
其实改这改那儿的都是因为担心配件的问题

楼主:
你那18GP,太大,和500有的比了。何况很多零部件都不通用
谁要装你那个发动机哦,你那个发动机不好

网友:
哈哈,不带手拉启动,所以不好啊,零件很快就可以解决了
装gx12估计飞起来都够呛  或者考虑装50块那种发动机吧,也可以加手拉
landtx老兄有改好的,可以参考,呵呵

网友:
兄弟听劝把.那么P小点机子还真不适合改油.电动很方便啊!450的电池也便宜

网友A:
我们改过,首先,功率不够,机子没有电的暴力,然后,上下重心不靠中,3D没戏,还有就是离合器小了之后离心力不够,来令片磨损过大,掉转速 侧板不改是不行的,而且是大改。

网友:
12级的不行,至少15级。50块钱的发动机别考虑了,工作状态不太稳定。

网友B:
450機身不說,就說說發動機好了,12級別發動機要上機身沒問題,就是不夠動力,外加手拉更是阻礙動力,上在車子上沒問題,油直15級別發動機工廠都不敢發行手拉了,包括現在的18級也不想出手拉的,就是會影響動力,樓主要折騰比需考慮一下現實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改过,首先,功率不够,机子没有电的暴力,然后,上下重心不靠中,3D没戏,还有就是离合器小了之后离心力不够,来令片磨损过大,掉转速 侧板不改是不行的,而且是大改。

你们是怎么改的?有没有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機身不說,就說說發動機好了,12級別發動機要上機身沒問題,就是不夠動力,外加手拉更是阻礙動力,上在車子上沒問題,油直15級別發動機工廠都不敢發行手拉了,包括現在的18級也不想出手拉的,就是會影響動力,樓主 ...

那发动机屁股改电启动得了

网友:
支持楼主,我还是比较喜欢油的,留空时间长。电的怕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改过,首先,功率不够,机子没有电的暴力,然后,上下重心不靠中,3D没戏,还有就是离合器小了之后离心力不够,来令片磨损过大,掉转速 侧板不改是不行的,而且是大改。

12不行那就18,绝对可以了
重心问题应该不难,吧电池挪到上面。
何况我的方案根本没这个问题,你没仔细看啊?
发动机正装,也就是说,发动机的重心就在尾管轴线上!

网友A:
lz, 说的发动机安装位置可以取,但是我想请问油箱位置?出油口不平发动机的化油器发动机很难调哦,离合器倒装也可以改善重心问题,倒装离合器又会干涉舵机的动作,要是只想悬停就简单。还有说的是手拉发动机影响功率是因为没有做好的原因,车用发动机就是转速高,齿轮比做好了18级发动机可以带450 飞。排气管要加压强的,小发动机吸油不太行,桨要改为360的 我只是想和大家探讨,也想改来可以3D,如果哪里没说对请大家指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说的发动机安装位置可以取,但是我想请问油箱位置?出油口不平发动机的化油器发动机很难调哦,离合器倒装也可以改善重心问题,倒装离合器又会干涉舵机的动作,要是只想悬停就简单。还有说的是手拉发动机影响功率 ...

你看我的图,顶楼加 图了。很明显油箱液面和风门油针几乎在一个平面上
玩了十多年航模,这点我清楚的很
手拉影响功率怕什么,咱舍得 搞个18够了吧?黑鹰用15,那么笨重都能玩

网友A:
呵呵,LZ的图我也想到了的,连齿轮我都在淘宝上找了来,有可行性,也不难,怕对于450来说是不是机身太长了,具体要有东西数据,计算,再确定。

网友:
没事摆弄一下可以
已经好多人证实了,爽飞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LZ的图我也想到了的,连齿轮我都在淘宝上找了来,有可行性,也不难,怕对于450来说是不是机身太长了,具体要有东西数据,计算,再确定。

不长,我已经左手拿着发动机,右手拿着飞机对比拿捏了好久了

没准连头罩都可以盖上呢,挖个洞

网友:
貌似不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