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有豹2坦克的高手进指教!

楼主(2010-10-10):
说明书3  安装MK2 MK5 那个袋子的编号是9400127  是哪个?我怎么也找不到了!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没有L2的群众进来围观一下

网友:
没有田L2的群众进来围观一下

网友:
有小L2的群众也进来围观一下

网友:
围观的群众真多呀,我路过一下。这个问题newman应该知道。

网友:
哥们~这个你直接去对照另一张说明书(就是零件册),按照上面的编号来找,然后在你的一堆零件中找,比较简单~慢慢装~别急~

网友:
没有田L2的群众进来围观一下 ,顺带打酱油

楼主:
经过半夜努力..到凌晨3点半 终于把波箱搞好了 另外装了9个负重轮。。。真是要命  手指头疼的要死 不知道田是怎么想的  轮子胶套还得把中间的拔下来。。。问下有豹2的兄弟 我波箱右边的一组齿轮 我用手转动下 感觉没用?是我装错了么?转动左或右边后驱动轮那 整个左边波箱都动作 但是转动右边电机边的那个伞状齿轮 没看出什么效果...请高手指点

网友:
什么事情围了这么多人?俺也围观一下。

网友:
右边的电机是控制转向,只转动右边的电机,是左右2个驱动轮转动的方向相反,而且速度不快。你用手转感觉不大,直接加电就有感觉了。

网友:
 MK2 和 MK5应该是轴承吧

网友:
不是轴承,是尺寸不一样的轴套而已

楼主:
为啥 围观??波箱做好了  也不知道对不对 反正是合好了 呵呵 看的我头晕眼花  小日本不厚道 10多个袋子就4个有编号 我找的好费事

网友A:
等便宜2手豹2的围观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便宜2手豹2的围观一下

便宜的2手豹2?呵呵~不好找吧~

网友:
我的要求是便宜的没安装的2手的豹2

网友:
我要求是便宜的,成色好的,涂装好的,装好的豹2

楼主:
我的要求是 价格一般 装好 无损 上色好 到手可以玩 的豹2  价格好说

网友:
 我的要求的便宜的全金属的上色好到手能玩的豹2~

网友:
大家都等豹2呢,我等newman的

网友:
我等kaikai那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要求是 价格一般 装好 无损 上色好 到手可以玩 的豹2  价格好说

找到帮我也留一台。。。。
同样:价格好说!

                 请你喝花酒!

网友:
想吃过桥米线

网友:
我请你中500万

网友B:
回复 网友C:

kaikai的我已经预定了哟。你好像还不知道。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kaikai的我已经预定了哟。你好像还不知道。哈哈

是不是要喷成沙漠迷彩?进度如何了?还没出厂就预定了,这么抢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kaikai的我已经预定了哟。你好像还不知道。哈哈

果然是手里有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