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工goped零件

楼主(2010-10-10):
请教一下加工车头黄色那几个零件大概需要多少钱,这个车是美国一个论坛里看到的,国内买不到车头组,我想把我的EVO 50X改成这个车头

网友:
铝合金 数控铣 阳极氧化,, 应该不少钱呢

网友:
有图纸不?这几个件不难加工,氧化和染色麻烦点而已。

网友:
上面和下面的用铝板线切,手工磨圆角,中间的因和大梁一体的不太好加工。

楼主:
中间的不是一体的,都是一片片锁起来的

楼主:
谢谢大家热情解答,等车到了先看看骑得爽不爽

网友:
这个可能是铝合金压铸成型,如果用普通铝合金线切割不行,强度不够。如果只是为了形状可以用钢件,热处理后强度可以保证,只是重量比铝合金重了。

网友:
这个压铸的强度也不够 。。。不是普通的铝合金。。。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7075的铝合金 线切割成型 手工倒角美化 III级阳极氧化处理 强度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