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125 的铣床部分怎么怎么使用要好啊?--工作台面太小了东西放不下

楼主(2010-10-10):
原本的功能是 车床~~为了变身铣床~~要把刀架去掉~~~可是刀架下面的托板那么小 要铣什么东西根本夹不住 也压不住 ~~郁闷中
有在论坛上看到 上平口钳的~~~可是不知道怎么装上去~~~装平口钳工件又如何夹水平呢?~~ 太多的问题~~~
我想要不再做个大的台面装上去 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买两台吧,这种有点高不成低不就。

网友:
你要加工的东西它要夹不住    那么这个机就显然是不适合你的

网友:
你的床的拖板上应该有T形槽(图中那个没有,但有网友的是有的,估计是不同的附件)

用螺栓可以固定平口钳,需要自制或者购买一点金属压板。你有小铣床可以自己做。
平口钳(特别是指精密平口钳),里外四面各面都是磨制的平面,只要拖板本身是平的,工件就可以依据平口钳的面来做基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淘宝上找了找~~~这个精密平口钳底面都没有固定的地方啊?  用螺栓如何固定啊??请教

网友:
怎么没上图呢

感觉楼主是售前咨询阿

网友:
西玛特 170元的那款平口钳正好可以用螺丝直接固定到T槽上.  用压板固定的平口钳是没地方安装的

网友:
泡坛2个月,本人的结论是这种工具机是鸡肋,看似什么都能做,其实什么都不能做.

网友:
对不起鸡肋这个词。还是叫啃干净的鸡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查一下我发的贴吧~~~你要我卖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