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ep200 v2 哪些配件容易坏啊?

楼主(2010-10-10):
入了个ep200圣诞版 不知道哪些配件容易坏 TX们给个意见啊
谢谢了先

网友A:
兄弟 3轴 尾管 副翼杆
炸鸡不坏的 只有你手上的遥控器

楼主:
太阳 这边好冷清啊

网友B:
三轴, 特别是横轴螺丝,
尾杆没炸过
那个平衡杆跟铁丝一样, 一点刚性都没有, 每次我都弯回去继续飞...
脚架, 降得稍硬点就会挂, 我觉得可以考虑上碳纤的
尾撑, 经常挂, 都是那个脆弱的头部断掉, 碳纤杆的部分都好好的... 强烈要求出金属件...
上螺丝时候注意力道... 参考本版我发过的悲剧...

网友C:
EP200炸机损失很小的,一般是大桨、主轴、横轴螺丝、运气好的时候是尾轴也会弯,基本就这些!EP200是个好机机!

网友D:
EP200炸机损失很小的????不是很认同,成本绝对比450的高【其实这只JJ炸鸡的成本还是挺高的,没啥山寨件】
1、看飞行水平如何了;多练习模拟提高自己技术;
2、注意飞行场地的选择,草多就损失少;真载了,注意稍作调整飞机的姿态,尽量不要尾巴先下地,不然就惨了;
3、横轴螺丝(多多备)、旋翼头的连杆(8字那个和转弯那种)、尾管、尾轴、主轴,这些是最多更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