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刷马达的一点想法

楼主(2010-10-10):
模型用无刷马达价格为何这么贵?
请看: 飞速达F540-3674内转子无刷马达(KV:2770RPM/V)
价格:321元人民币。
产品规格:
尺寸:Φ35.8mm x 74mm
轴径:Φ5.0mm x 16mm
重量:370g
KV值:2770RPM/V
最大工作电流:110A

加上控制器300元左右,总价630元左右

而淘宝上卖的: 直流无刷永磁低速电机,90TYD-S214
价格390元人民币。
产品规格:
尺寸:Φ90mm x 146mm
轴径:Φ14mm x 25mm
重量:5000g
KV值:不明
最大工作电流:6.7A

加上控制器300元左右。总价690元。

同样是无刷直流马达,后者要更大,还是工业级的,为何两者价格却差不多?
后者本身就是低速电机,转速214转每分钟,扭矩更是达到2N.M ,可以直接作为大比例重量型动力模型的动力源。
前者要作为就需要一套价格不菲的减速装置。
而且后者的功率才124W,前者却达到了1500W.
如果有专家来个答疑解惑?顺便讲讲两者的区别和用途,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
手表和闹钟之间没有可比性!

网友:
如果模型可以做到像手机一样人手一部,我相信那款电机只要30块就能买到:loveliness:

网友:
很明显的差距!功率不是越小越好。你没有把重量拿来比较,一个是370g,另一个是5000g,而质量小的反而爆*出比质量大的高的多的功率,你不觉得贵得有理有据么?再说,很多东西,反而是越做越小,越小越贵。再说,很可能前面的那个电机是有感无刷的,贵得多就更不出奇了。
当然,话说回来,凡是和航模沾上边的,都有暴利的嫌疑。

网友:
关键是销量小,无法大规模生产,成本降不下来,再加上玩模型的很多都是有米的主,商家们暴利惯了~

网友:
航模电机的能量密度要高的多

网友A:
小的那个工作电流110A,大的那个才6.7A,我觉得小的那个不是贵了,是太便宜了

楼主:
谢谢诸位的答复。
那么,后者可以用作模型的动力电机吗?
我正好有这么一套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的那个工作电流110A,大的那个才6.7A,我觉得小的那个不是贵了,是太便宜了

您一定是多米之人,600元买一个小电机,您咳觉得便宜。

网友B:
前面那个电机是无感的. 后面那个应该是有感的,我买来类似的电机用过.
小的线圈是满满的,大的电机线圈比较松.
小电机1500W 是水冷或者加大散热片风冷,过载量很大,高转高热,电机不耐用. 大电机按装后就需要长时间工作,不加多余冷却.
小模型电机出货量少,贵有道.不要算它成本1块,卖2元就合理,卖5元就是爆利. 真正爆利的是垄断. 比如CPU,操作系统,看着赚你做不出来.
3674的电机不管你量多大,30元做不出来. 用铜包铝和含油轴承都做不出来.它的转子应该是18mm*40mm尺寸了.现在稀土价钱涨得厉害,这个东东,估计得要50-70元了(不加轴的情况下,即从磁钢厂家订回来的价.). 这样的强磁应该是铷铁硼UH级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那个电机是无感的. 后面那个应该是有感的,我买来类似的电机用过.
小的线圈是满满的,大的电机线圈比较松.
小电机1500W 是水冷或者加大散热片风冷,过载量很大,高转高热,电机不耐用. 大电机按装后就需要长时间工 ...

谢谢你的耐心回答。你说你用过后面的那种电机,能说说你的感受吗?
我想把它用作模型坦克的驱动电机,不用减速,也不用散热,只是控制上有点难度。

网友B:
工业电机,电压比较高.24V, 36V的.   我用过的那个,24V,大概4000多转吧. 扭力是大,毕竟转子很大的.
这种电机个头非常大,看你多大的坦克了. 我总感觉安装起来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业电机,电压比较高.24V, 36V的.   我用过的那个,24V,大概4000多转吧. 扭力是大,毕竟转子很大的.
这种电机个头非常大,看你多大的坦克了. 我总感觉安装起来是个问题.
谢谢你的答复,我的电机是24V的,截面方形,边长90mm,长度146mm,转速214转/分钟。扭矩2N.M,是减速电机,但没有减速箱,直接输出低转速,大扭矩。这也是我选用这款的原因之一。尺寸能放下,但控制是问题,用的是工业驱动器,个头大,还要修改线路。

网友:
楼上慢慢玩吧,生命在于折腾啦。  控制器如果不用工业的,太贵了。模型用的划不来。(当然工业的上一点点档次的更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