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翻!哈哈哈哈,总算找到原因啦,哈哈!

楼主(2010-10-11):
从今年3月开始练习倒飞,进阶3D飞行时,就发现很难飞难飞呀
我在模拟器上练的不错,一上真机,先练习向前连续翻,那时就发现不对,向前翻始终是歪着横滚过去的
(夸张了点),但也差不多
唉!便开始了折腾之路, 发贴问老鸟,看旋翼头的技术原理资料  换过PRO的头,TG450头,买了又卖,
费钱不少 啥办法想完了,最终还是飞WING头 只不过加长360桨和尾管,我感觉最好飞但始终也没解决
问题,我以为450就这德行(单飞也没飞过别人的450或者大机),我觉得只有换大机才能解决,又没啥米去烧
大机呀,于是老老实实狂草凤凰450PRO模拟器,技术越来越好,但四个方向的连续翻,修正的让人抓狂,航
线都能走,就是定不住
就在前一次出外场飞行,突然发现 前翻还是歪,后翻比较直呢,于是想了一想,灵机一动
是不是跟微调有关,我喜欢在调平后向右调微调,主要是在悬停中比较稳,不左飘,难倒是这样,前左舵机位置要
低一些所以是前左歪的 今天完全调平后就不管啦,去飞,偶的娘呀,总算是直啦,我

但后翻开始又歪了,百思不得其解,回来又开始研究,发现任何螺距基本上十字盘是平的,向后打的时候,
明显,左前舵机要跑高一点点,十字盘有点向右歪啦,向前打,左舵还是要多跑一点,但没向后明显,奇怪
的是打螺距,最低最高,0度,十字盘都是平的呀,(我都修正了舵机行程的)

楼主:
接着说,呵呵

    我把十字盘的的副翼混控开到0,也就是摇杆上副翼舵不起作用啦,排出手的干扰,还是那个样,仔细一想,或许是舵机的一致性,或者电位器的一致性不好,无法排出,的确也是这样

    通过以上经历让我明白了,原来,旋翼头的设计是没问题的,450也是没问题的,十字盘的
运动才是关键,要保证十字盘在最大左倾,前倾,后倾,右倾都是正的,并且,螺距怎么变化
都不影响他的角度,这才是正确,3D调好十字盘,就别微调啦,会影响整体的
    左倾,右倾是不存在俯仰干涩的,因为有俯仰舵是不工作的,但跟重心有强烈关系
    总算都搞懂啦,哈哈哈哈,大半年,不容易呀我,哈哈哈,开心呀

楼主:
难怪450不好飞,十字盘小,微形舵机一致性问题也多多,难怪450PRO要加大十字盘,要改
舵机位置为统一的,来提高3D性能,天机被我发现

看来老鸟说的0度螺距时舵机臂水平都是有道理的,

网友:
跟楼主相反, 飞的水平还远没到楼主这一步, 这些原理倒是都想过了...

网友A:
关键还是技术问题,技术过关的话在翻的过程中会根据飞机的姿态随时调整倾侧角度~

网友:
支持探索,很有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还是技术问题,技术过关的话在翻的过程中会根据飞机的姿态随时调整倾侧角度~

这话我就不爱听啦 技术是重要,但机子本身更重要,就像不要陀螺来飞,你会说
“关键还是技术问题,技术过关的话在尾摆的过程中会根据飞机的姿态随时调整~”
呵呵,这就是三轴陀螺仪(无副翼系统)诞生的原因,让操作更专注于动做的准确
和连贯,让频繁的修正见鬼去吧!有的无法修正就不说了,就算能修正,那种不连贯的
感觉也让人厌烦(人为的修正始终看的见,因为看见才能修正,而电子设备在你肉眼
没发觉的情况下就完成了)
十字盘始终是不一致的情况下,(相当与摇杆中力点飘逸)练出来的技术也是畸形
的,当你拿到个标准机,你反而飞不来了!
所以朋友门要切记:练习3D飞行前,要把十字盘调到标准;
V8无副翼系统的设置,其中一条不就是校准摇杆么,因为它不想让你,明明向前打舵,机子却是向前右或者前左跑,那怎么飞呀
我们耍模拟器的第一不就是校正摇杆么,校正后,电脑不会改什么的,除非你的控的
电位器漂移了,而真机不一样,控是反映在十字盘上的,所以校正十字盘才是关键
,十字盘又是在舵机下联动的,所以平常炸鸡后,舵机用久了,换电位器,都要偏移
所以十字盘校正才是关键,这是以前的帖子都不怎么提的!

网友B:
有道理,我也是前翻向左跑,后翻很好,现在都心理障碍了,总是认为自己的手干扰.可是我的两台600和两台700还有550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我也是前翻向左跑,后翻很好,现在都心理障碍了,总是认为自己的手干扰.可是我的两台600和两台700还有550都是这样

啥!不会吧,是向左跑,还是左歪呢
左跑是对的呢,尾桨吹着呢,关键是I字母,我的是从正飞对尾翻 到 倒飞对头后,尾巴变成偏右啦,
大概有10几到30度,特别是大半径猛的一翻,偏的真的有30度,这时候修正的话,很困难,必须在
翻之前就要修尾巴和副翼,还修的不完美,从正面看,尾巴偏来偏你像个X,人家都能飞出个I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老鸟说的0度螺距时舵机臂水平都是有道理的,

难道你不是根据这个原则调的?怪不得。。。

网友:
我看半天怎么觉得LZ的舵机很垃圾啊,换好点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十字盘校正才是关键,这是以前的帖子都不怎么提的!

怎么会没有提呢? 连亚拓的说明书上都会要求你调平

网友:
还有120度十字盘也有这个缺 陷~

网友:
十字盘调平,舵臂90度,再用一致性好的舵机。

网友:
不错的技术贴

网友:
还没折腾到这个地步,不明白其中奥妙。
先做个记号,下次碰到问题在仔细看。

网友:
看懂了
关键词 十字盘调平

网友:
经验之谈,学习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要顶!

楼主:
关键句 十字盘调平,变化螺距同样的平!
在十字盘 前后左右 4个极限倾斜角度要正,同时最大最小的变化螺距,要求也没什么偏差,同样的 正,调好就最好不打微调了

网友C:
呵呵,CCPM就算十字盘调平,也只解决了30%不到!
1,能保证三颗舵机的一致性么?
2,遥控器通道信号先后顺序永远是从1到7(接收快没电的时候推螺距试试就知道了!)
3,前行桨与后行桨的转速差有考虑么
所以你要做的是:
1,保证三颗舵机电压的稳定
2,高端或者说高性能遥控器(比如T8FG有十字盘上,中,下修正功能)
3,对称连杆的长度绝对不可能一样长
4,~~~~~~~~~~~~~~~~~~~

网友D:
还是要用好一点的舵机和遥控器,
要保证十字盘在螺距改变的任意一点都是平的,
要保证打副翼的时候不影响螺距,副翼和螺距舵机的行程在打副翼的时候应当是一致的,
保证俯仰的时候不能影响副翼,
这样至少在翻的时候能少歪一点。
不然就只有靠手上动作去弥补舵机的不足了,但是这样的话换个飞机可能就飞不好了,技术提高不了。

网友E:
:loveliness: 的的確確,
十字盤當前傾時,起初是直的,但前傾得多時,它會左歪的,
向後也是!

网友F:
LZ很兴奋~~

网友D:
PRO那种等长的连杆要好些,
舵机再完美,连杆长的舵机运动幅度也要大一些

网友G:
楼主说的问题跟飞机大小没有直接关系吧,
我的250也能准确完成:侧面翻滚, 前后筋斗,彩虹,钟摆, 其他动作由于不会还不知道
前面有个兄弟提到你的斜盘舵机垃圾,我看很有可能
因为我的斜盘舵机一致性基本差不多的,不用校正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