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750可能是烧了,求救

楼主(2010-10-11):
本来机子是好好的,试一个问题舵机陀螺仪上(后悔啊),上电,陀螺仪会重起,问题舵机时动时不动的,过一小会之后舵机没动静了,陀螺仪灯还亮着。插回原正常的舵机,发现不能动了。。。

拆开GP750的壳来,似乎有点小味道,不能肯定。
找不到有哪个元件外表有明显的烧焦痕迹。。。有个上面写着A106的元件有点油润状,不知道是不是它,这个元件上哪有得找啊?

上电测试:
改变陀螺仪设置:可以
山寨9257数字舵机:不能动
恒吉933数字舵机:不能动
410M数字舵机:能动,很正常。。。陀螺仪的角速度侦测正常。
上面那3个舵机用简易舵机测试仪上都是正常工作的,但是插到陀螺仪上就只有410M能正常工作。。。

这是咋回事哦。。。或者。。哪能修哦。。。
----------------------------------------------------------------------------------------------
10月14日,买的106到了,也换上了,测了下换下来的元件,没有问题,陀螺仪上电测试,问题依旧
----------------------------------------------------------------------------------------------

背面,原本有胶

背面,原本有胶

正面,那个A106清理过了,原本上面有一些油油的,图片已左右翻转

正面,那个A106清理过了,原本上面有一些油油的,图片已左右翻转

网友:
看样子像个二极管 呵呵 量一下

楼主:
背面的那个直接贴上去量电阻,一向是1欧,一向是4欧
正面那个贴上去量,一向是4欧,一向大概是50欧

网友:
A106是钽电容,容量10μF,耐压10V,有标记端是正极。

网友:
如果真是钽电容损坏(钽电容损坏时,因制造工艺和材料的缘故,常常呈现短路状态),买几个来换掉吧……

网友:
有问题的舵机千万不要在好的设备上试,最好找个便宜的接收机试。否则烧好的设备不划算。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几位热心帮助
这个双面带元件的板板真是把我这个焊锡菜鸟给难住了,家里没有适合的头可以卸这个元件
板真是又小又挤,还是双面的
准备买几个元件来叫修手机的换一下

网友A:
钽电容电源不接反时坏的可能性不大
最好能够有仪器测试一下脱落的输出信号,可能是输出电平不对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钽电容电源不接反时坏的可能性不大
最好能够有仪器测试一下脱落的输出信号,可能是输出电平不对导致的

我猜测输出的信号可能是不对了,所以有的舵机认,有的舵机不认。
附近可能找不到示波器,

假如是那样的话,那应该修哪里呢?

网友:
如果真是电平问题就有点悲剧了!
因为陀螺信号输出直接来自单片机的管脚!

建议先用万用表检查一下单片机的供电是否正常!!!

楼主:
单片机的供电是哪个脚啊?多少V算正常的

网友(2011-01-28):
要我换就新的  修好了也有顾忌

网友:
把可能坏的元件换了

网友:
楼主是哪里的?如果是成都的,拿来帮你看一看~~~~

网友(2012-02-22):
LZ修好GP750没,要不要我帮忙给你试试

网友:
首先要先测量一个电源电流是否正常,看是否有短路点;
然后再确认MCU是否正常;
再确认传感器是否正常;传感器测量,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
我曾经修好了2个和LZ故障相同的780,都是传感器接触不良导致的,到手机维修店热风枪烤一下传感器即可

网友:
我也有一个750 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