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的电调千万别用

楼主(2010-10-11):
最进换了个70涵道,用的HM70A电调,用3S电池飞居然能保护,结果就是炸机,真是够垃圾的,要是用4S不知道会不会起火啊?

网友:
地面没有试机吗

网友:
70mm黑旋风,KV3200,4S电,我用好盈60A……

有些电调的标称数值要减掉10—15A用才安全。

网友:
飞涵道时随便用电调的结果是肯定的---炸机!

 大多数的涵道机滑翔性能很差,必须带动力降落才行!

网友:
如果保护了不一定是电调过热保护,也有可能是电池低压保护。你电池3S多大容量?多少C?

HM是什么电调?我就知道XXD,HY

网友:
自己没有测电流,就不一定能赖到电调头上吧

网友:
电流测没有

网友A:
玩飞机不用测电流吧?我一般都是按照别人推荐的配置。

网友:
往往就是“盲目”使用的结果

如果吃准是低电压保护,那也要看电池的质量和电流的大小。因为低电压保护而摔飞机这个不能赖调速器。
如果没有测试设备,你至少要地面试车——全马力和全容量(从满电量到“用完”——低电压保护)。
“用3S电池飞居然能保护”——这句话没有道理。保护和3S还是2S没有关系。

网友:
就是最佳配置也有电池质量问题

引用 网友A:
玩飞机不用测电流吧?我一般都是按照别人推荐的配置。

尤其是涵道——电流很大,电池质量就显得特别重要。有的电池标25C,实际有没有这个能力?电池是不是新的?电池旧了也达不到这个性能……都有关系。

网友:
我的亚拓450电直就有低压保护,低于要求电压,会间断性断电,好像ABS一样,飞机也不会掉下来,只会一抖一抖的,这个挺好,不过除了亚拓电调,别的没看到有。
固定翼只有塞斯纳,我觉得不用大电流,空中基本上1/3至1/2电流,所以用XXD30A,飞机便宜,不怕摔。还有个三栖的船,基本上大电流,我用HY30A,用好些的。这两个电调买回来就用,没太注意有没有保护,我觉得应该有。

我的E-REVO BL 也有低压保护和过热保护(MMM电调),直接断电,还好在地上,要不摔下来就惨了。

低压保护还是必要的,这样保护电池,但是玩飞机还要喜欢在遥控上设定飞行时间,到时间就警报,自己知道降落。

不知道楼主的是过热保护了,还是低压保护了,或者电调烧了。还需要分析原因。

网友:
电池内阻变大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保护菜单可关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