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FLY天地飞和众多模友们,天6C(FM频段的)还有多少人在使用中?

楼主(2010-10-11):
大家好!
之所以这样问,那是因为我今天闲在家中无事,想到了过些时日会DIY一架小型的固定翼飞机玩玩。于是,便想起了那久日不用而闲置的天6C控了……
这就有了下面的过程:
一、改造发射天线的安装。
天6FM频段系列遥控器的发射天线,都是从控的顶端拉伸而出的。这就会使得玩电直或固定翼“吊机动作”的时候,难以避免地使控的天线指向了模型。大家都知道,天线指向模型的状态下,接收机所收到的电池波场强是最弱的,容易出现失控而发生事故。想到这点后,参看高级控,对天线的安装做了如下的改动。
照片色调不同那是我懒得调整相机白平衡的结果,有碍观瞻处请看官多多包涵啦!!
1、改造材料:从两极插头中取得拉杆天线固定支架,一个已被弯折成大致所需的形状。

2、其它材料:(从左往右)黄铜支架、绝缘套、3mm平基螺丝、3mm螺帽和3mm金属垫片。

3、控前面板开出天线插入孔:

4、后盖钻个支架固定螺丝孔:

5、因使用平基螺丝,故在塑料后盖上钻出沉孔:

6、支架安装成这样:

7、绝缘圈的使用和安装是这样的:

8、将原天线连接导线(图片中那个黑色的导线)拆下后连接好新的(粗些的红色)导线:

9、组装起来后的效果:这样,抽出天线时,不再指向模型那个区域了。

10、存放时,天线仍旧安装在原来的位置上:

二、出现问题。

上述改造好后,开控、连上接收机和舵机,来温习该控的功能。
大约15分钟后,偶然发现插晶体那个部位的外壳(有CCPM字样的地方)温度明显比其他部位高。于是,关控后再次打开控的外壳,探查得知是发射管的温度辐射造成的,且发射管非常烫手(估计有6、70度吧)。
之前为探摸发射管的温度,发射板已被拆下,但相关导线还是连接着的——发射板悬吊着,再次开控并检测控的总电流。
咦……!电流不大啊,才200mA。
接下来就是一直保持开控状态并一直监视着控的电流大小……
嗯!天线是处于全部抽出的连接状态。
又过了15分钟,关控后手摸发射管,发现并不烫!
奇怪啊!
再次装回复原(未拧后盖那四颗螺丝),开控15分钟后再摸,又烫了……
接下来就是在装回的状态测控的总电流,喲!电流上升到了280mA。
?????????????????
怎么会增加了80mA,难道装回去就有地方短路而增加电流了?
细查……
没有啊!好好的没有短路……
晕了!
无意之中,左手拿起的控,拿的部位刚好是晶体那个位置……
呵呵!总电流又增加了一点上去!
猜:发射板装回后,总电流的增加会不会是与控面板上的金属装饰片有关呢?依据高频电路易受周围器件或金属板的影响之原理,将那银色的装饰片扯了下来。
这时再开控检测电流,电流就下降到了200mA了!
结果,看来电流的大小(发射管烫)与这个金属装饰片有关。
没别的招,在动手弄弄呗!
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个模样的面板和检测对照图了。
为了演示金属片在高频板附近会影响电流的大小,我用了两片刀片替代原来的装饰片做对比检测。
发射板附近无金属物体时电流约180mA:

有金属片靠近后:
手拿了两片刀片用以代替原来的装饰片覆盖面,图中总电流增加到了250mA。

下图是现在那怪模怪样的面板:

还在继续使用该控的模友,请你也裁切一下那片装饰片吧!
是不是能保护控的发射管不说,至少能降低电能的消耗不是?
不知道能不能与低碳扯上点哪个啥??????

网友:
厂家设计的缺 陷吧

网友:
王哥又在折腾

网友A:
装饰片用什么好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饰片用什么好裁?

装饰片从控面板上揭下来后,找张干净的塑料袋片贴着,接下来就是动用剪刀对付之。

网友:
這個試驗很好.
頂,加分.

网友B:
去掉的话遥控距离会不会增加啊

网友:
这个情况比较有趣,
裁切之前为何不加颗螺丝把装饰片接地试试

网友:
这个研究很有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的话遥控距离会不会增加啊

或是减小呢
对于吊机来说,估计很少有人在50米以外玩吊机的,这么近的距离天线方向不是问题了。

网友:
顶楼主,数据说话

网友:
回复 楼主:

王哥,我的三合一还没回来呢?

网友:
6EX的前面板金属部分是接到地线上的。

网友:
顶哦 我的天6C 也是这样。开10分钟左右 有CCPM 字样的地方就会烫手。。

网友:
那个银色的 装饰片 怎么弄下来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饰片从控面板上揭下来后,找张干净的塑料袋片贴着,接下来就是动用剪刀对付之。

弄了半天弄不下来。 装饰片 怎么从面板下揭下来?

网友:
弄下来了。 银色的那些部分 感觉不是金属制品吧? 软软的 跟塑料一样。

网友:
天6C的飘过帮顶

网友:
天线指向问题是指接收天线发射天线共线,吊机时飞机直立,没有这个问题。不过折腾折腾还是好的,呵呵,那个揭掉银色耗电下降是什么原理,谁解释一下?

网友:
谁解释一下?

网友:
难道是静电??扒开了好丑陋。。

楼主:
不是静电!
至于那装饰贴片(金属化塑料贴膜)的影响,下面我就打个简单的比方来说明吧……
凡事搞过电子制作的人都知道:高频电路是所有电子电路中焊接与安装最为复杂、调试最令人头痛的一个电路,经常会遇到一个已制作好了的一个电路板,装进机壳后就不能正常地工作了。
因为,高频电子电路必定会产生的电磁辐射!这辐射量的大小(指电子元件的引脚和电路板的铜箔走线,而不是单指遥控器的发射天线)与电路自身的特性有关外,还与电路板上的电子元件的分布位置、电路板的铜箔布线、焊接工艺良莠有着非常明显的关联!那些焊接点的焊盘存在有尖刺、被焊接好的电子元件引脚未被剪切整齐等等都会影响到电路的工作状态——这毛刺会出现一种叫“尖端放电”现象(尖端放电自然也会附带了相对于主发射天线而言较为微弱的电磁脉冲)。所以,在其高频电路板周围的金属件均会因“辐射”而感生出一定高频电压和电流(这与电磁炉的原理非常相似),这被辐射感生出来的电压和电流便可以使金属件产生涡流并对周围的空间发射电磁波。因而,控里的各种电磁波便相互影响……
所以,高频电路如何固定、固定的位置、周围的金属件的形状、周围的金属件的大小、周围的金属件的材质都需要全盘考虑,最后依据实际安装位置予调整后确定。
现在,切割那银色的金属化贴膜后,高频电路板周围被“清空”了一些,干扰发射板工作的东西少了,自然使得控高频电路的功耗下降了许多……

网友:
原来是这样哦

网友(2010-11-11):
黑哥的帖子,要顶,周围用天6C的人还是不少滴,具有推广意义

网友:
王哥,.你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偶像````

网友:
不知道2.4G有没这个问题。。新出的控好象都没金属包皮了

网友(2011-02-20):
第一次发现有这种问题
我找了块铁皮放在72M 0404控天线附近
电流确实有上升
而且场强计指针右移,发射功率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