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的X35电调堵转了一下,不转了哪的问题,跪求

楼主(2010-10-11):
亚托的X35飞行的时候上树了,堵转了一下就没反应了,EBC有电,电机动力没反应,电机也没声音,跪求高手指教了

还有xxd的30A的电调,飞行的时候可能是主力大了。现在是推油电机抖,用手转一下电机可以启动起来,跪求高手指教

网友A:
我的亚拓35X电调也跟你的一样,现在仍在一边没用
你的XXD跟我的ZTW 40A电调也是一样,我的是电感爆了,开始推油一卡一卡的,要用手转动大齿盘才会起动,换了个电感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亚拓35X电调也跟你的一样,现在仍在一边没用
你的XXD跟我的ZTW 40A电调也是一样,我的是电感爆了,开始推油一卡一卡的,要用手转动大齿盘才会起动,换了个电感就好了
电感爆?电容吧

网友:
缺相,驱动MOS爆掉了,检查下MOS

网友:
缺相,驱动MOS爆掉了,检查下MOS和PCB是否有烧焦,炸裂,击穿。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可贵经验 ,xxd的元件从外观上看都没问题  ,

楼主:
关键是亚托的X35啊,要是能修好这个就好了,

楼主:
请教

还要请教mos和pcb是什么样的,能给个图马
怎么测量好坏

网友:
A

手机上的没图…MOS(场效应管)百度一下就行,

网友:
PCB就是电路板了,除了明显的烧焦外,很难检察…

网友:
堵转的那个是MOS爆了,MOS一般电调上都会有整整齐齐的好几排一样的,那个就是了
手转的那个可能是缺相,电机和电调的线和插头检查一下

网友:
自己修的话没专业知识,有点困难,搞不定你可以去找那位修20个电调的大哥。

网友:
需要的话发给我就好了 我在杭州QQ921953530

引用 楼主:
亚托的X35飞行的时候上树了,堵转了一下就没反应了,EBC有电,电机动力没反应,电机也没声音,跪求高手指教了

还有xxd的30A的电调,飞行的时候可能是主力大了。现在是推油电机抖,用手转一下电机可以启动起来, ... [/quo
要是有电子知识的可以去看看我发过的帖 自己修理

楼主:
35x修好了

非常感谢诸位宝贵的意见,我的35x修好了换来两个mos管(也就是场效应管)型号是4626A的,
xid的也修好了,也是mos的故障换了两个,但是启动还是咔,后来我见到板子上还有能加一个的空地就加了一个(3组是每组加一个)然后就好了,感觉好像电流还大了
回头弄明白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