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打开你的遥控器电源!”问题的最终解决之道

楼主(2010-10-11):
控:天地飞6X-C,模拟器软件:XTR5.02/5.03
问题:XTR安装完毕,所有硬件及狗都装好后,打开遥控器电源,XTR仍然一直提示:请打开你的遥控器电源。
尝试解决的过程:
1.在网上搜索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法,很少,基本上都推测是解密狗或者连接线问题,但是同样的设备和软件我在别的电脑上尝试都没没有问题,因此可以排除控的硬件和狗的硬件及连接线问题。
2.考虑是电脑的问题,但是网上没有针对电脑问题的解决方法,只能自己尝试。
(1)试过电脑上所有的USB接口,问题都存在,可以判断电脑的硬件部分应该没有问题。
(2)重新安装XTR软件及驱动程序,在硬件管理器中看不到没有找到驱动的硬件,感觉驱动方面应该没有问题。
(3)重新安装升级主板驱动程序和USB驱动程序,问题依旧。
(4)没办法了,重新安装了一个新的Windows(IBM OEM版),安装版,非Ghost版本,然后只安装必要的主板驱动、显卡驱动和XTR,安装后调试,可以飞了!
3.总结:我的电脑的系统使用Ghost版本的XP光盘安装的,之前一直没有什么问题,也就没有太注意,不过Ghost版本的XP光盘可能是根据制作者的喜好或者需要对部分系统底层的内容进行了更改和删除,最终导致了找不到控这个问题的出现。
在此提醒有类似问题的飞友:如果排除一切可能后还找不到问题所在,不妨老老实实重新装下系统,不要使用Ghost的,正版的当然最好,呵呵,如果没有,也要找个oem版本的。

网友:
我靠!这个情况我也有,
以前是偶尔出现提示打开遥控器电源,现在干脆连接不上了,看来可能需要重装系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倒是有点儿像接触问题。

网友:
像是硬件狗没有接到PPM信号! 检查接头! 这种可能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