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池發漲

楼主(2010-10-11):
鋰電池用了四次便發鼓漲是何原因?

网友A:
过放 电池重量 过冲

网友B:
过冲,过放,满电存放

网友C: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电池质量和温度较高环境满电存放!

楼主:
 thanks all
多謝指正

网友D:
我手机电池都怀上了,更别说你的暴力模电了。

网友E:
一般来说是过放了,锂聚合物电池一般来说要保证电压在3V(单片)以上,但是你不能飞下来测试3V就行,因为放电过程中电压比静态要低不少,通常飞下来,测试3.7V左右那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