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串联的问题,速度跑不起问题

楼主(2010-10-11):
我的公主号,用飞速达3660 KV1660  电机,120A好盈水冷电调,再使用11.1V里电跑时正常,但用两个7.2V车用镍氢电串联跑就是跑不起,理论上电压已达到14.4V了,应该很快才对,这7.2V电在我的HSP大脚电车540无刷电机上跑没问题,我还加了风扇,车灯,都很耐跑,速度很快,说明电池应该没问题.为什么去到船上跑不起来.串联接线应该没问题.还有,应该不是重量问题,因为我也用两个11.1V理电并联跑,也很快,重量差不多.
这样做,目的是想省钱.买两块4600的7.2V才300左右,但一块4000的11.1V就300. 想问下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魔友,怎么解决.

网友:
只能说现在的镍氢电池的放电能力已经落后于锂电了。
车的耗电能力远小于船,车只是起步时电流稍大速度越快电流越小。船到最高速消耗的电流也不少。像镍氢电池连续40A的电流电池就很烫了,你4000的锂电如果是25C的也有100A的最大电流,放五六十A电池一般都不会发热。

网友:
贾版说的好!学习了!

网友:
我觉得高放电c数比高电压实际。玩船就是玩电池,电机的配合。镍氢电已经不适合玩快船咯!

网友:
镍氢电池还是用在救援船有刷电机上吧

网友:
呵呵,lai哥,我来帮你顶上

网友:
我系小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