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动力刀头轴承的问题

楼主(2010-10-11):
无动力主轴轴承的问题

看大家自己做的无动力主轴很不错,准备用ER20的刀杆自己也作一个,在选择角接触轴承上有点疑问,请给位大大解疑。

准备用NSK的轴承,在官网查 询发现有9种角接触的轴承可以用,论坛上有用7004C的,比较大,也厚,我想用7904C的,这个外径小,也比较薄,但相对承载受力性能也下降不少,不知道如果选用这个轴承作主轴的话日后雕铝合金会不会问题?

附上ER20刀杆可以用的NSK角接触轴承参数。

网友:
如果是低速重切的话,选大点的接触角轴承. 30度的比较好. 主轴最前端的轴承最好不要用薄轴承.
另外,NSK的轴承不好买. 我买过一批7000C的假轴承. 后来要求对方换了.
7000C 万能配对轴承, P4的正品大概,170-180之间. 你可以参考一下. P5会在130附近,这个轴承没有买不知道具体的价钱 .

网友:
P5的我可以120买到

网友:
NSK  7000C 120元一个,应该在这个范围的.  我没有买过. 只买几十个P4的,基本没有多少价讲,还等了近二十天才订到货.
原来在长沙零售商手里买了四个NACHI P5的, 卖我比较贵,132元一个,也是先付款,回益阳了七八天才寄给我货.

说这些也是给楼主一个参考,太便宜不在这个区间的就不要相信是真货了.不管什么理由.   价钱在这个区间的那就楼主自己擦亮眼晴了.

楼主:
買軸承我這邊沒有問題,昆山就有NSK的廠,也有NSK授權專賣店,前一段時間買過兩個6000zz,價格要高於taobao价,授權專賣店的。
看來考慮承載切削力的問題,是要買大一點的了。

网友:
刚在TB买了30207和30206  P4 P5 级别的太贵了 只买普通的
在本地的店里看到的进口的包装很差,不敢买

网友:
好轴承加工的零件精度也要跟上,要不就浪费了

网友:
如果自己做主轴就别买那么好的了,主轴除了轴承外,内孔加工同心度、材质、冷却方式、材料硬度、内锥精度等很多讲究,如果是公司行为当然没问题。

网友A:
在乎轴承那点精度,反问,装配的零件是否大于轴承的误差。
提这种问题的想必也是DIY的,多用点银子做好主轴,主轴套才是正道,别想依靠着靠轴承来什么精度

网友:
自己DIY除非高手,不然上NSK P5都不点过了. 轴承的孔的加工精度和几个轴承的同心度很关键.不然即使是P4的轴承也会响得厉害.
DIY好主轴,高精度的测量工具和合理的车削工艺安排非常重要,不然做不出好零件.

网友:
问一个弱弱的问题,无动力主轴配什么电机比较好,我手里刚好有一个。

网友:
看你的无动力主轴是干什么用的
如果是重载荷,那么没有必要角接触轴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乎轴承那点精度,反问,装配的零件是否大于轴承的误差。
提这种问题的想必也是DIY的,多用点银子做好主轴,主轴套才是正道,别想依靠着靠轴承来什么精度

我也是这样想的,这部分自己没法加工精度的,外发加工才可以啊.

网友B:
外协的更可怕,没有几个可以加工好的。都是干粗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协的更可怕,没有几个可以加工好的。都是干粗活的

合适的工艺+合适的米=满意的效果。
叫车床车个0。01的轴承位没啥意义。得上磨床。既然要上磨床,那车床开粗后处理一次是顺道的事

网友:
看你做什么用?如果是铣,可以算是请负载,那么可以追求搞精度轴承,
如果是切割、钻孔什么的,属于重负载,没有必要追求0.001的轴承了,也许普通的球轴承就够你使用的